请教关于RT-Thread消息队列的问题:接收到消息之后,如何判断消息的长度呢?

楼主(2010-03-01):
请教关于RT-Thread消息队列的问题:接收到消息之后,如何判断消息的长度呢?
//文件传输的消息队列
void fileDataProcess_thread(void *arg)
{
  //接受消息队列的数据之后处理
  static char buffer[100];

  while(1)
          {
        //清空存储临时消息缓冲区
        rt_memset(buffer,0,sizeof(buffer));
        //消息的内容存储于buffer之中
        if(rt_mq_recv(&mq_filequeue,buffer,sizeof(buffer),RT_WAITING_FOREVER) == RT_EOK)
           {
              //处理收到的内容
              //此处如何再具体获取消息长度呢?
           }
        }
}
请问如何在消息处理之时,获取消息的长度呢?不会在发消息的时候,预先在消息中指出消息的长度吧?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
这个就需要在发送消息的时候就携带长度了

例如,有个消息头,指示出这个消息的长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