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的雕刻机能否雕刻这个东西

楼主(2010-03-01):
尺寸在行程范围内,另外估计下做一个的时间,和型材的价格,型材为铝,呵呵,我是门外汉,想进来,谢谢

网友:
原版的是铸好了再雕的吧,如果一铝块就这么雕,原料和工作时都浪费阿。

还有个细节,是第二张图上内壁的小突起,看不清,如果是内突形,也很费工,夹具也很难。

网友:
手板而已
另主轴要说功率
发的JDP做的时间有点特,特别是开粗。

网友(2011-01-03):
见过一个光纤测温仪用的外壳和这个差不多一样。内装了一个光纤测温的电路和一个手持电脑。做工很是精致!楼主这个是干吗的?

网友:
请问雕个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啊,只是这单面的,因为背面看不到所以也没法估算时间

网友:
这个原件应该是精密铸造的吧感觉

网友:
那个相机外壳不是像精密铸造,那就是。里面内涵小的细节,作为雕刻来做,那是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版主的那个工件看起来不是很大,只不过如果用雕刻了,开粗是挺费时的,如果通过铸造得到毛坯那还好些,估计时间不会太长,本人是做数控教学的,那个东西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楼主的腔体,我们在做射频功放时常用。都是外加工的,采用数控铣床,加工费用300~600人民币不等,材料费另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