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示波器--建议集合贴(改进建议,非BUG)

楼主(2010-03-01):
收到示波器了,爱不释手,让同事帮忙搞个漂亮外壳装装来替代我的FLUKE124

1. 建议增加预触发功能(X坐标上的触发位置可改变)
2. 增加暂停键

网友:
这些功能会慢慢加进去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我的发了吗?等待中

网友:
建议出一个单色屏,分辨率高些的版本,不知可行不可行(640*480比320*240要细腻很多,就是单色刷新率好像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PSP屏(480*272)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能上,当然好了,清晰度比QVGA要好不少,看起来也上档次了

网友:
当然,还有一个优势,就是psp的屏视角要远好于一般的液晶屏,普通液晶视角比较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嗯,漂亮,东西是越来越精了,慢工出细活,一点不错

看到坤兄在看单词啊,不要完全按照什么所谓方法背单词,背单词就是一个字,死记硬背,绝对好使,进入状态后,10天一个循环背完一本书,再往后,可以用看代背,把单词的解释挡住,然后看单词反应汉语意思,有反应不出来的,看一眼然后整页重新看,一页页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