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PI读取24l01总是收到0x0e?

楼主(2010-03-01):
不管读哪位寄存器都是这样。。

网友:
我还没开始用,顶你一下

楼主:
我用的是luminary的MCU,用到的是自带的SPI库函数,这是我的读写函数
unsigned char spi_send_read_byte(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ucVal;
    unsigned long ulVal;
    SSIDataPut(SSI0_BASE ,  byte);//向SPI 发送FIFO写一个字节
    SSIDataGet(SSI0_BASE ,  &ulVal);//向SPI 接收FIFO读一个字节
    ucVal = (unsigned char)ulVal;
    return ucVal;
}
这是主函数中的调用片段:
    SSIDataPut(SSI0_BASE ,  (unsigned long)0x00);//读00寄存器的值
    SSIDataGet(SSI0_BASE ,  (unsigned long*)&ucStatus);//把数据读出到ucStatus中
    write_hex_8(ucStatus);//将数据向串口打印

网友:
要不你不要使用fifo,或者你要等待一个字节发送完成了再读fifo,我的理解是,发送和接收是同时产生的,发多少clock,就收多少clock

你还有一个cs 片选呢?

网友:
不知道楼主SSIDataPut(SSI0_BASE ,  byte);//SSIDataGet(SSI0_BASE ,  &ulVal);函数是如何定义的
估计是楼主的SPI driver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luminary MCU SPI的FIFO好像关不掉。。CS片选SPI自带了,用示波器看有信号,而且我试过直接用IO口作片选。。

回复 网友B:

void
SSIDataGet(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pulData)
{
    //
    // Check the arguments.
    //
    ASSERT((ulBase == SSI0_BASE) || (ulBase == SSI1_BASE));

    //
    // Wait until there is data to be read.
    //
    while(!(HWREG(ulBase + SSI_O_SR) & SSI_SR_RNE))
    {
    }

    //
    // Read data from SSI.
    //
    *pulData = HWREG(ulBase + SSI_O_DR);
}

void
SSIDataPut(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Data)
{
    //
    // Check the arguments.
    //
    ASSERT((ulBase == SSI0_BASE) || (ulBase == SSI1_BASE));
    ASSERT((ulData & (0xfffffffe << (HWREG(ulBase + SSI_O_CR0) &
                                     SSI_CR0_DSS_M))) == 0);

    //
    // Wait until there is space.
    //
    while(!(HWREG(ulBase + SSI_O_SR) & SSI_SR_TNF))
    {
    }

    //
    // Write the data to the SSI.
    //
    HWREG(ulBase + SSI_O_DR) = ulData;
}

楼主:
我又重新写了一下send read,还是不对,我快崩溃了。。。
unsigned char spi_send_read_byte(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long ulBase = SSI0_BASE;
    //
    // Wait until there is space.
    //
    while(!(HWREG(ulBase + SSI_O_SR) & SSI_SR_TNF))
    {
    }
    //
    // Write the data to the SSI.
    //
    HWREG(ulBase + SSI_O_DR) = byte;

    //
    // Wait until there is data to be read.
    //
    while(!(HWREG(ulBase + SSI_O_SR) & SSI_SR_RNE))
    {
    }
    //
    // Read data from SSI.
    //
    return HWREG(ulBase + SSI_O_DR);

}

网友:
自己控制cs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示波器看了cs线上有信号,而且我把cs线拔了后就没反应了。

楼主:
MCU和无线模块都换过了,一样的问题。。。我快崩溃了。。难道要我用模拟时序。。

网友:
昨晚,我用stm32 的spi 读24l01,读写正常

cs 最好自己来控制吧,而且并不是一个字节就把cs线拉高,要等待传输完成了才cs = 1的

spi极性的设置你对了没
cpol = 0
还有另外的一个也是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就是这个问题,要等传输完成才置位C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