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测试不用导航板的GPS悬停。。

楼主(2010-03-02):
但有个问题,就是不知要怎么才能确定是GPS悬停成功了,现在只是看看能收到的卫星数量,只有放开遥控,看能不能不飘才知,最近一次风很大,放手了还是越飘越远了。。。

网友:
我看代码好像不用导航板是不会使用GPS功能的

网友:
楼主看到收星数量是在kopter软件上看到的么? 请问你的gps模块是什么型号的LEA-4H还是5H?

楼上的  不用导航版gps是可以单独用的  但貌似只能起到定位的功能 不能按航点飞行  单独用gps要找到合适的程序版本
一般带UBX.c的版本都是要求navicontrl的  而gps.c里面信息比较多的版本是支持gps定位悬停功能的

楼主:
回楼上,收星数是在MKTOOL上的LCD屏看的,不用导航板只能实现GPS悬停和GO HOME功能,要用特别的软件版本,官方版不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上两个功能你实现了么   gps模块型号是那一个呢?   连接方式可否说明一下

网友:
0.74d 肯定不支持单独GPS使用,别的软件是有可能的,楼主用了那个?

网友:
给你个lea-4h的链接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294be853cd34717741164fe4b8e8e9dd.jhtml
导航板测试: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82671&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