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万用表自动量程转换电路中的过压保护问题。

楼主(2010-03-02):
请教:万用表自动量程转换电路中,如果在小量程时被测电压突然变大,内部电路是如何做保护的呢?

楼主:
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
二极管钳位!建议你找个万用表专用IC看下就知道了!比如台湾富晶

网友:
用运放跟随器保护吧。

网友:
请问一下LZ的自动量程是用继电器实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