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运行的结果和仿真的不一样!

楼主(2010-03-02):
各位大虾:

我用MAX II EPM1270做了个简单的SPI从站接口,在quartus 8.1 下时间仿真模拟一切正常,且优化编译后没有报警,可是实际运行不正常,不知各位是否遇到同样问题,请赐教!时钟只有48M啊!

网友:
正常,仿真没问题不能代表实际应用就没问题!因为涉及很多外在因素!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门级仿真,还是功能仿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