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DVD放进去碟子显示loading然后无碟。

楼主(2010-03-02):
有没有人遇到的啊,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打开光盘盖子用镊子顶住左下角的微动开关,看看光盘转不转?激光头亮了吗?激光头有没有寻轨动作?我遇到的问题就这么几个,光盘不转是因为控制电机的IC有一个68K电阻开路,激光头没有循迹是因为激光头小车卡住了,激光头不亮是因为我修光盘不转把机器大卸八块装回去时候排线没有插好。

楼主:
光盘转,然后光头有的时候亮,有的时候不亮。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机器拆开了,发现里面的排线都插的很好。我估计是光头有问题了,我这个是在一个网友那买的。估计他也没拆过。

楼主:
更正一下,刚放盘的时候光头很亮,然后光头就变的很暗,透过碟片根本看不到,只能看内部才能看到亮了。貌似光头沿导轨运动很困难,用手倒是可以活动。光头依旧微量,顺便问下,那个线怎么拔啊。排线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那个光头纵向移动的电机有问题了,不能正常的移动找不到光盘的初始位置。开机之前用手移动下就好了。哈哈。但是也有可悲的就是买的DVD盘被刻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