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转速的问题

楼主(2010-03-02):
两条传送带,分别由四个40W单相220V电机控制。现因生产需要,对传送带进行改造。对传送带达到多级调速功能。改造费用控制1K以内!

不知可不可以提供几个成功或可行的方案(有此类装置最佳)

备选:变频器

网友:
步进或者伺服也行的,功率不大。
1K的投入有点低,看想达到什么效果了。

网友:
四个电机1K内改造费,变频就不要奢望了。由于电机功率较小,可以试试换成DC220V的直流电机,可方便用可控硅调压做调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