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遍历文件目录得到文件名称以及文件大小的信息

楼主(2010-03-02):
我现在做的文件系统可以完成读写问题了,但是在查询Ka空间状态的时候遇到了难点,就是不知道用什么办法遍历目录,觉得
FRESULT f_opendir (
DIR *dirobj, /* Pointer to directory object to create */
const char *path /* Pointer to the directory path */
)

FRESULT f_readdir(DIR *dirobj,FILINFO *finfo)
两个函数可以实现我查询各文件大小的目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到啊

现在介绍一下我的文件系统的基本情况:我的文件系统只有一个根目录,短文件名的,现在想通过遍历目录的方法确定,卡里面的文件已经占用的空间,现在想实现的第一步是找到一个文件,查询文件信息(fname和fsize)....

楼主:
FRESULT f_opendir (
DIR *dirobj, /* Pointer to directory object to create */
const char *path /* Pointer to the directory path */
)
和
FRESULT f_readdir(DIR *dirobj,FILINFO *finfo)
两个函数,发现无法寻找未指定名称的文件,所以无法进行查找,不知道各位兄弟姐妹有没有好的办法啊

网友:
你要熟悉文件目录表和文件分配表.以及簇的概念.
   其中在操作系统中,文件是以簇为最小存储单元.
   假如:一簇=4K,则如果建立一个空文件,则该文件也必须占用4K的空间.

  1.文件目录表中存放的是:
      (1).文件名
      (2).文件的建立时间
      (3).首簇号 --> 其中首簇号指示该文件在FAT中的链表首位置

2. 顺着首簇号可以在FAT中依次找到下一簇,直到找到FFF7-FFF8,表示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