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泰克示波器是用什么方式来切换量程的?印象中,泰克的不会像普源一样有继电器的Da

楼主(2010-03-02):
不知道泰克示波器是用什么方式来切换量程的?印象中,泰克的不会像普源一样有继电器的Dada声,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我用的泰克300M的也有dada声的

网友:
楼主的普源示波器是什么形号?

楼主:
我没有普源示波器

比较关注普源的DS1102E,曾在店里试用过,感觉跟泰克差别比较大

网友:
我这里的泰克2012和2024都没有听到dada声。

网友:
我的DS1052E切换量程时有滴答声

网友:
安捷伦20万一台的1g的机器有dada声

网友:
我拆过泰克的100M示波器,里面是做的ASIC,是国班做的封装,信号输入进去过简单滤波器直接进了ASIC,只是在直流和交流之间有个类似固态继电器的东西。

网友(2010-06-28):
我用的泰克的1G和2.5G的都有继电器声。

网友:
泰克切换量程也是有继电器动作的,我用的是TDS3012B

网友(2010-11-28):
泰克较新的产品用的是数控放大器或数控衰减器切换量程,旋钮就是那种角编码旋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