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求助

楼主(2010-03-02):
大家好,我是一名刚开始学习FPGA的新手。。。下载的时候出现了如下错误,请问如何解决
刚刚焊好的板子,测试程序下载了没问题,写了个最简单的程序,想测一下。。。结果。。。。

程序:module led1(led2);
      output[7:0] led2;
      assign led2=8'b01010101;
      endmodule

网友:
啊,碰到跟lz类似的问题,conf_done pin failed to go high in device 1,一开始我jtag模式是能下载程序的,后来程序运行了后,conf_done 引脚就一直拉低了,然后程序再也下不进去了,像lz一样,也是io口直接驱动了led,加了个1K的限流电阻,fpga挂掉前led闪了一下。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下载模式的播码开关没有弄对,搞成AS状态了,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和我一样犯这么愚蠢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