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段分频系数为2.5的分频器VHDL代码,令我头很大!

楼主(2010-03-02):
这段代码是从一本教材上拷贝的,请看:

说明:半整数分频器的设计相对整数分频器要复杂,它俄实现方法是:首先需要设计一个计数器,计数器的模为分频系数的整数部分+1;然后设计一个扣除脉冲的电路,并把它加在计数器的输出之后;这样便可以得到任意半整数的分频器。半整数分频器的电路构成如图所示

clktemp,divtemp,div2之间相互依赖,该怎么分析?

代码: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iv2dot5 is
           port(clk:in std_logic;
                clkout:out std_logic);
end div2dot5;

architecture div of div2dot5 is
constant cst: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11";
signal temp: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clktemp,div2,divtemp:std_logic;
begin
           clktemp<=clk xor div2;
           p1:process(clktemp)
           begin
                      if(clktemp'event and clktemp='1') then
                              if(temp=0) then
                                   temp<=cst-1;
                                   divtemp<='1';
                              else
                                   temp<=temp-1;
                                   divtemp<='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2:process(divtemp)
           begin
                       if(divtemp'event and divtemp='1') then
                              div2<=not div2;
                       end if;
           end process;
           clkout<=divtemp;
end div;

网友:
有什么混乱的呢?
不刚好三个进程描述三个电路吗?各个进程是独立的,并发的

楼主:
你说的对.问题应该改一下.

我不能理解文中提到的扣除脉冲电路 和 2分频器+异或门之间有什么关系?扣除脉冲是什么意思?

网友:
设输出为f(t),那么2分频之后就是f(2t),N分频之前就是f(Nt)
所以有f(Nt)=f(2t) XOR clk
当clk=1时 f(Nt)=NOT f(2t)=1-f(2t)
当clk=0时 f(Nt)=f(2t)
现在看看可以发现f(t)的规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