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重复定位精度?

楼主(2010-03-02):
雕刻机是怎样保证精度的?打个比方,如果用电脑控制雕刻机向下移动33cm,再向右移动33cm,再向上移动33cm,再向坐移动33cm(就是画正方形),画完之后雕刻机主轴离最开始的原点会偏差多少?如果重复这些命令100次,即连续画100次正方形,刀路的长度近100米了,主轴离最开始的原点会不会就差很远了?如果还能保证在很小的范围之内,雕刻机又是怎样保证这“不可思议”的精度的?呵呵,我对机械不懂,见笑了,看大家捣鼓的热闹,觉得这东西有意思

网友:
闭环回路有个位置反馈。
重复定位1回归原点系统误差
        2二次装夹拉表分中误差。

网友:
我可以帮你解释一下重复定位精度.
先说一下定位精度.

定位精度:就是你设置的理论值与实际机床运行的值差别.
比如你让机床跑100M.但实际上,机床不可能准确的跑到100M的距离.那么这个误差就叫定位精度,它的产生与机床的导轨误差.传动误差.电机输出误差.机床装配的误差.温度误差..等等组成的系统误差有关.

重复定位精度:就是机床在某个方向往返走一次,两次或多次运行的精度差.比如你,命令机器某轴方向跑100MM.一共重复跑了十次.通常取误差最大的那次为重复定位误差.

检测的办法用激光干涉仪做测量.

校准也是用激光干涉仪做校准.

附:
激光双频干涉仪是国际上实际应用的尺寸量测量的最高精度基准.
现在国际上统一用几种激光的光波波长做为长度基准.因为激光的波长的精度非常高.而且稳定性好.所以.以其做为长度量的基准,对于满足目前生产已经足够.所以,激光双频干涉仪早以替代国际标准米尺,作为国际尺寸量的长度基准.

按尺寸量的传递关系.
处于最高精度级别的就是激光双频干涉仪.

最后要说的是,对于雕刻机而言.目前因其应用领域的需求.及其成本价格等原因.所以其制造精度无须太高.也无须用激光双频干涉仪做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