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驱动芯片为9320 的3.2寸TFT彩屏的进来一下

楼主(2010-03-02):
我在网上查看别人驱动这个芯片都是用16位的IO口写入数据写入命令进去的,但是我的单片机P口是8位的,我写入命令是分2次写行不行啊?会不会出问题~?
哪位大虾帮帮我~

网友:
8位的要在驱动板上预留的HC573位置焊上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如果写入数据不能分2次写吗?
我的屏上有573,是不是先写到573上一下,然后再写下一个端口呀~?

网友:
要查下端口,有个LE锁存573,我用的是16位口,573没焊

网友:
完全行的,我用573试过,分两次写入,LE=1第一次写;LE=0锁存后进行第二次写,ok!还不明就看一下h74hc573的数据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我在试啊!

网友:
如果是51的话,用外部总线访问,将地址的低8位设置成与你第一次要写的8位数据相同,然后ALE脚接573的锁存脚,这样的话操作一次就可以了。
假如要写 0xAABB。
#define LCDAddr 0xFF00
LCDAddr|= 0xBB;
*((UINT8 xdata *) LCDAddr) = 0xAA; //这样16位数据一次就写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9320的相关资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3Q了~我的彩屏用430画出来了~
不过不是用的你这个方法~~
也没用到锁存器~直接一个P口低八位数据,然后再另一个P口高八位数据~
接着就把控制信号开了就OK乐~

你们为什么要用到锁存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