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推_油门到一定位置电调和飞控都重启

楼主(2010-03-02):
飞控板使用1.3硬件,0.74D和0.76G版本都试过了,电调使用0.42版本
故障现象:
用mktool或者遥控器,油门推到四分之三处,电机停转,电调红色和绿色指示灯亮起,过一会红灯灭,可以继续推_油门,但还是重复前面的现象,飞控板在电调复位时也进行复位。

排除故障步骤:
1,更换电池,问题依旧
2,更换电线,问题依旧
3,更换飞控板,问题依旧
4,用接收机直接接电调的PPM接口测试,正常!

实在找不出问题原因了,请大侠们赐教,谢谢。

网友:
最好能够记录下推_油门后的电压波动!

网友:
电调板子的过流保护现象 蛇形线的问题 电流采样电阻的问题 搜搜坛子里面关于这方面的帖子  好像有解决方法的

如果你用的是直流稳压电源供电的话  看看输出功率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