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使用AT+CIPSTART命令来连接服务器,通过什么方式来连接?????

楼主(2010-03-02):
ATZ\CRAT+IPR=115200\CR
AT+ECHO=0,0,0,1\CR
AT+SIDET=1\CR
AT+CMIC=1,5\CR
AT+CRSL=99\CR
AT+CHFA=0\CR
AT+CLIP=1\CR
AT+CFGRI=0\CR
AT+CSMINS?\CR
AT+CREG?\CR
AT\CRATE0V1\CR
ATS0=0\CR
AT+CSMINS?\CR
AT+CGDCONT=1,"IP","CMNET"\CR
AT+CREG?\CR
ATD*99***1#\CR

之后就通过GPRS直接向服务器发送数据了。

上面没有看到  AT+CIPSTART="TCP","xx.xx.xx.xx","7100"\CR\LF来连接服务器,

也没有看到使用 AT+CIPSEND\CR\LF来发送数据。

不知道为什么啊???

那位大哥指点指点啊。

楼主:
急啊!那位兄弟帮忙看看呢

网友:
用这些指令需要自己写ppp协议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模块啊?我用的WG801 GPRS模块可以配置为上电自动上线的,用户只需要发数据就ok啦,详见http://www.comway.com.cn/

网友:
楼主的模块支持两种TCPIP协议栈,一种是外部协议栈,也就是将GPRS模块作为一个MODEM来使用,楼主贴的那一段AT指令就是使用外部TCPIP协议栈的,在拨号后就要进行PPP协商了。

AT+CIPSTART="TCP","xx.xx.xx.xx","7100"这个指令显然是在调用模块的内部协议栈,不需要一开始那么多指令,很多工作模块内部已经做好了。这两种应用方式在任何时间只能使用其中一种,所以,不要搞混了两种模式。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啊!!

我用的GPRS模块是SIM300_V7.03的。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使用AT+CIPSEND\CR\LF命令发送数据,需要最终发送\x1A,作为结束符。而且中间如果有一些其他的特殊的字符或者ASCII码,数据就发送不出去。 如果要发送十六进制数据,除了用上面的这个命令,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SIM300_V7.03没有使用过,照理来说,一个出货量还算可以的模块,不会有这种RZ的限制,还是看看模块的指令,是否还有其他模式,比如ASC转义发送之类的。

网友:
用WG8010吧,这些都不是问题,支持透传的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请各位帮帮忙,

那个指令是检测TCP连接是否断线的??

网友:
设置个心跳,保持tcp不掉线

楼主:
没有其他方法了吗??

网友:
WG801 GPRS模块可以配置为上电自动上线的,定时心跳,用户只需要发数据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