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ZigBee和Wifi的异同?

楼主(2010-03-02):
最近要使用无线传输传感器数据,请教下各位大虾。。。在嵌入式系统中使用

网友:
wifi快

zigbee最大250k

楼主:
用MCU的串口的话最快也就是115200
我想知道的是稳定性,传输距离,以及价格等等,,,,

网友:
ZIGBEE实用慢的很,CC2430 每60ms传一个80多字节有效数据的包,超了要分包,分到下一个60ms后

楼主:
这么慢!?
那岂不是实际每秒能传的数据其实很少?

网友:
zigbee和蓝牙做做比较还行,和wifi比,除了都用2.4G频段,没什么太多相似了
zigbee的优势在于省电,传输距离又比蓝牙远。组网节点也比蓝牙多很多

网友:
ZigBee 做传感器的数据传输还是可以的。跟wifi就别比啦!

楼主:
还不如用nRF2401,40米无遮挡能传到200kbps 的速度吗?

楼主:
点对点的话

网友(2010-06-01):
标记回复【5楼】videre

网友(2011-05-12):
wifi - 速率快 - 距离近
zigbee- 速率慢 - 距离远

网友(2011-11-28):
zigbee典型的无线传感网,其主要特点是节点灵活,但只能处理一些实时的小量数据,wifi的速度就比较快了可以用来处理大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