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一个项目 采集50hz正弦波数据 6通道 每个周波180点采样

楼主(2010-03-02):
最近做一个项目  采集50hz正弦波数据 6通道  每个周波180点采样

采样的数据  通过串行口  发出去 ; 采集一个点(6通道) 就立即通过串口发一个点数据出去。

50hz*180点=9khz  ad的采样频率是9khz

CPU能实现么? 只有fpga才能胜任么?

类似的项目 谁做过?

网友:
115200能发出去9K 8位的一个通道,你要6个通道有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115200能发出去9K 8位的一个通道,你要6个通道有困难

atmel的arm处理器  串口能做到 6M波特率  不知道行不行,  关键是发送频率太高  cpu 处理不过来啊。

网友:
是电力上的吧.一般是需要同步采样的

网友:
你做 谐波分析吧?

为什么不直接用 带模拟量输出的计量芯片呢?

网友:
这个数据量比较大,串口恐怕胜任不了哦。

ADE的是用HSDC的,8M的时钟。带DMA接口的单片机可直接获取

网友:
用串口有点呛!除非不是实时,要实时的话用网口吧

网友:
并行差分传输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电力上的吧.一般是需要同步采样的

是的,呵呵

网友:
我分析过的,只有以太网的速度可以胜任。

网友:
以太网?呵呵!那就上61850。走光纤,点对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太网?呵呵!那就上61850。走光纤,点对点。

对,就是61850中的一小块,你做过类似的项目?

网友:
61850,呵呵。速度要求高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61850,呵呵。速度要求高了点,

是IEC61850标准,呵呵!~~~

网友:
分辨率要求多少?

网友:
我说的就是61850,我是把他理解成协议的。本来我们去年打算起动这个项目的,后来因为别的项目搁浅了。数字化变电站的书也准备了,这个就是TMD的炒作。你认为在中国搞61850有意义吗,南瑞,南自继保都有带61850了,他们两家的都连不起来,还搞什么。不过61850对速度要求确认很高,给你的通讯延时都是us级的。连tcp你都要改改,goose报文,弄个继电器或者是最简单的互感器都要跑这个协议,有意义吗,其实在中国只要把变电站自动化里的那些IED都做成标准的就够了,没必要跟风,人家喊61850我们也跟着喊。看看现在做这些的吧,一个简简单单的通讯用的powerpc动不动就是300M的,比主CPU跑算法的性能都高,成本是以前的几本。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分辨率要求多少?

16bit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说的就是61850,我是把他理解成协议的。本来我们去年打da算起动这个项目的,后来因为别的项目搁浅了。数字化变电站的书也准备了,这个就是TMD的炒作。你认为在中国搞61850有意义吗,南瑞,南自继保都有带61850了,他们两家的都连不起来,还搞什么。不过61850对速度要求确认很高,给你的通讯延时都是us级的。连tcp你都要改改,goose报文,弄个继电器或者是最简单的互感器都要跑这个协议,有意义吗,其实在中国只要把变电站自动化里的那些IED都做成标准的就够了,没必要跟风,人家喊61850我们也跟着喊。看看现在做这些的吧,一个简简单单的通讯用的powerpc动不动就是300M的,比主CPU跑算法的性能都高,成本是以前的几本。

大势所趋,我们也不能左右他,只能追随!~~~

网友:
61850是大势所趋。现在确实是属于烧钱吧。

南瑞,南自继保都有带61850了,他们两家的都连不起来?
好像没有南自继保这一说,只有南瑞继保吧。另外,南瑞和南瑞继保是可以互连的。

目前国内4大家做61850的,基本上都是用的sisco的软件包的(北京有一家公司貌似是自己原创的,名字我忘了),所以,基本上互连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61850对速度要求确认很高,给你的通讯延时都是us级的。连tcp你都要改改,goose报文.....
us级别的通信,现在通常是不走协议栈的,不经过交换机,直接操作硬件,说的简单点,就是把以太网做485来用。所以,我前面说的采用点对点的方式实现。

网友:
晕。南瑞现在做大了,就是以前南自出来的,做继保的怎么可能连南瑞都不知道呢。
我们去年61850没开始,被别的保护项目耽误了。不过今年开始了.
另外现在上海这边几家做61850的是我们的分销商我们做继保他们主要做通讯管理机这块,61850的方案用的powerpc方案。
另外61850就是要走交换机的,不然61850有个P的意义呢,不就是想把互感器,cpu,继电器都当作IED设备,通过交换机光纤互联。延时就是uS级的。如果是ms级的,通讯一点意义也没了。有1个ms的延时,采样点就会误差18度的相位,你以为是送有效值啊。现在ABB的670系列就知道了。他的采样板上用的就是powerpc处理器,通讯也是一个专用的powerpc处理器,以后做互感器的厂家也要互感器出来的是光纤走的61850,这样需要几个采样点,就在交换机上挂个这样的互感器。

网友:
补充一下,我说南自南瑞连不通的意思就是像国内这么多家走103规约的一样。有哪家是一样的

网友:
EC61850-9-1/2定义了电子式互感器的数字接口,即合并单元(Merging Unit)。合并单元将一次传感设备的电压、电流瞬时信号数字化后,按照IEC61850-9-1规定的帧格式组帧打包,以IEEE802.3以太网传输协议上送至以太网,供继电保护、计量质量分析、PMU设备使用,从而实现过程层的传感设备与间隔层在通信上的无缝联接。
像互感器这些就是走7层中的低层802.3帧格式,即IP层以下的那个鬼东西,这个可以说所有的交换机都认的。我以前调8019的这个,比较容量实现的。就是包含一些源mac和目的mac的那些+DATA,交换机接到这些之后就会按目的mac进行交换,交换机里有个叫VLAN的就是虚拟局域网吧,可以把几个相互通讯的都放到这个虚拟的VLAN中这样所有的在同一个vlan下的IED都可以通讯啦,像电压互感器可以送个goose报文,然后挂在交换机上,电流互感器出来个goose报文挂在交换机上,算法处理器也挂在交换机上,如果需要故障录波的话也把这个故障录波的挂在交换机上,需要录波时就可以录电压/电流互感器送出的采样值了。像goose报文好像61850中定义的好像是5ms(延时以下,这个我也记不清了),可以看出他这个要求实际意义并不大,你做的互感器要真是有1个ms的延时相信不会有人会买的,绝对要是us级的,这样对于故障录仪,保护算法处理的IED才有点意义。
这是我的理解,不对的地方请多指正啊。我也是做继保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EC61850-9-1/2定义了电子式互感器的数字接口,即合并单元(Merging Unit)。合并单元将一次传感设备的电压、电流瞬时信号数字化后,按照IEC61850-9-1规定的帧格式组帧打包,以IEEE802.3以太网传输协议上送至以太网,供继电保护、计量质量分析、PMU设备使用,从而实现过程层的传感设备与间隔层在通信上的无缝联接。
像互感器这些就是走7层中的低层802.3帧格式,即IP层以下的那个鬼东西,这个可以说所有的交换机都认的。我以前调8019的这个,比较容量实现的。就是包含一些源mac和目的mac的那些+DATA,交换机接到这些之后就会按目的mac进行交换,交换机里有个叫VLAN的就是虚拟局域网吧,可以把几个相互通讯的都放到这个虚拟的VLAN中这样所有的在同一个vlan下的IED都可以通讯啦,像电压互感器可以送个goose报文,然后挂在交换机上,电流互感器出来个goose......

你们的合并单元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
我们不做互感器这些我们做保护的,按你的项目需求好像就是要做合并单元这样的东西。你可以选择一款mkii接口的性能比较高一点cpu,接个光口就可以了,光口也就几十元一个。只要把你的phy调通,把data打包成802.3帧格式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不做互感器这些我们做保护的,按你的项目需求好像就是要做合并单元这样的东西。你可以选择一款mkii接口的性能比较高一点cpu,接个光口就可以了,光口也就几十元一个。只要把你的phy调通,把data打包成802.3帧格式就可以了。

关键还有一个 光PT/CT到合并单元的 串口,CPU可能实现不了吧?只能用FPGA了啊?

网友:
呵呵,我们在工程项目中合并单元直接光纤到测控装置的,这样才能保证实时性。就目前来说,这是比较稳妥的实现方式。当然最终的目标是要走交换机过去的。我们是用IXP负责通信,BF负责算法。整个系统3个大片子,1个IXP,1个BF dsp,1块FPGA。南自系的,比较喜欢用ppc。合并单元也用过其他单位的,互操作性比以前的103强很多了。103主要是太灵活了,大家的理解都不一样,所以导致每家的103都不一样。
现在nari relay的日子不好过了,沈院士被打压了,而且在nari自己又在成立一个新的保护所。原老沈的副手过来主持工作。

上海那里我只听说思源,申瑞,其他的没什么听说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们在工程项目中合并单元直接光纤到测控装置的,这样才能保证实时性。就目前来说,这是比较稳妥的实现方式。当然最终的目标是要走交换机过去的。我们是用IXP负责通信,BF负责算法。整个系统3个大片子,1个IXP,1个BF dsp,1块FPGA。南自系的,比较喜欢用ppc。合并单元也用过其他单位的,互操作性比以前的103强很多了。103主要是太灵活了,大家的理解都不一样,所以导致每家的103都不一样。
现在nari relay的日子不好过了,沈院士被打压了,而且在nari自己又在成立一个新的保护所。原老沈的副手过来主持工作。
上海那里我只听说思源,申瑞,其他的没什么听说过!

ptct到合并单元 是不是FT3格式,FT3采用什么方式传输?曼切斯特编码么?

你在南京?我也在南京呢   呵呵

网友:
用stm32行不行?usb cdc模式据称能到800KB/s以上,论坛里有个usb示波器的例子。而且内部有dma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stm32行不行?usb cdc模式据称能到800KB/s以上,论坛里有个usb示波器的例子。而且内部有dma

关键是发送频率太高(9k),CPU难以胜任!~~

网友:
参考:
以色列Elspec G4000的电能质量分析仪采样率为1024点/周波,为了提高存储和传输的效率,他们采用了一种叫做PQZIP数据压缩技术。

最近,我也在研究在XC3S500-E能否实现3个通道的采样/滤波和压缩算法。

网友(2010-05-18):
兴趣,呵呵~继续关注

网友:
61850 有走以太网的 也有走TCP/IP的 保护这一块怎么才能够完美实现?powerPC好象以太网接口不错 但是如果跑操作系统恐怕goose报文速度很难保证吧??PowerPC跟Intel的IXP比那个性能更强?VxWork能够胜任goose报文和采集数据传输么?

网友:
国家的合并单元技术条件已经制定好。很多内部人员已经拿到,大势所趋。现在在硬件方面主要就2个流派 PPC和IXP。PPC以82xx系列为主,高端可以用8349E。IXP主要就是以425系列。嵌入式软件主要就是LINUX和vxworks为主,也有用UCOS的。LINUX做起来简单很多,毕竟开源,用的人多,但是在实时性能上稍微逊于vxworks,vxworks不是一般企业能用起来的,收费,入门难,开发难度大,但是在性能上特别在实时性和稳定性上确实比较好。另外这些CPU商业上都是用在中端交换机和路由器上的,用在合并单元上处理能力完全够用。不够用是因为应用程序没优化好。

楼主(2010-09-03):
回复 网友G:
国家的合并单元技术条件已经制定好。很多内部人员已经拿到,大势所趋。现在在硬件方面主要就2个流派 ppc和ixp。ppc以82xx系列为主,高端可以用8349e。ixp主要就是以425系列。嵌入式软件主要就是linux和vxworks为主,也有用ucos的。linux做起来简单很多,毕竟开源,用的人多,但是在实时性能上稍微逊于vxworks,vxworks不是一般企业能用起来的,收费,入门难,开发难度大,但是在性能上特别在实时性和稳定性上确实比较好。另外这些cpu商业上都是用在中端交换机和路由器上的,用在合并单元上处理能力完全够用。不够用是因为应用程序没优化好。

怎么不用DSP呢?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通讯用dsp的较少。

网友:
国家现在颁布的标准需要设备软件这块具备通用性和标准化,用DSP的话绝大多数都是在上面裸跑,没什么操作系统。没有标准来衡量你的软件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