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坤手持数字示波仪”FPGA工程 请教!~~~~

楼主(2010-03-02):
在运行 nios ii IDE  时,出现如下错误: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检查下工程添加是否正确,还有就是软件版本,我的软件是8.0的
还有楼主的标题过大,建议描述详细点,否则只看标题感觉是我在忽悠大家

网友:
还有工程的保存路径不能有中文,我现在用手机上网看不清图片

网友:
LZ的检查你的软件工程文件夹及软件工程名称,不能有中文字符和空格,肯定是这个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检查下工程添加是否正确,还有就是软件版本,我的软件是8.0的
还有楼主的标题过大,建议描述详细点,否则只看标题感觉是我在忽悠大家

我用的是8.0,开始目录是带中文名的 有这个问题,后来去掉了还是有这个问题。

我是进入socp builder中直接就点击“nios ii IDE”按钮,然后就nios ii IDE启动就出现了这个报警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