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短信和GPRS数据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0-03-03):
关于GSM模块的应用

看到目前很多工业解决方案都拿GSM模块来解决工业远程无线监控的问题,最近看GPRS模块看得头大…………
1.关于GSM模块发送短信报警的问题,由于节假日网络拥挤严重,很可能造成短信延迟过高的现象,导致有用的信息不能及时发送或接收,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大概有两种:使用GPRS数据传输替代短信,或者申请VPN企业内部专线,提高短信优先级。而GPRS采用的分组交换技术,在发送数据包的时候不预先分配信道,而是随机寻找一个可用信道资源将数据包发送出去,在网络拥挤的时候,这种动态的做法当然好,但是:

如果我的数据量不大,报警信号也就一个数据包长度,并且也不是很频繁,那么GPRS和短信有区别么?

网络拥挤的时候,能确保发送的数据一定能到达,且延迟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么(假设1分钟吧)?

发送短信不是采用这种动态寻找信道的方式么?不是的话,是什么方式?

所谓的VPN,是不是就是平时所说的企业的集团网呢?如果不是,有什么区别?

这两种方式,哪个更可靠些?

2.关于GPRS数据传输,两个GPRS模块之间可以直接建立连接,进行数据传输吗?看资料说,GPRS模块挂在GPRS网络后,是动态分配地址,而GPRS数据传输的协议格式要求目的地址必须是一个固定的公网IP(INTERNET),所以,两个模块建立数据连接的话,中间必须有一个提供固定IP的服务器。所以这个模式的流程是不是这样:GPRS模块将数据(包括目的地址A)传到GPRS网关,网关将GPRS动态地址转换成公网IP,然后连接到互联网,将数据传到该目的地址A,再由地址A所在服务器按照相反的方式传到想要接收数据的GPRS模块?

那么,既然数据已经传到了互联网上,是不是我就不需要接收的GPRS模块了,直接拿计算机接受数据就可以了吧?

为什么GPRS模块之间不能直接通信呢?用手机发送彩信(图片,铃声)不都是通过GPRS来发的么?传输到互联网的方式是不是因为数据量比较大?

关于公网的固定IP问题,怎么才能获得一个自己的固定IP呢?

听说可以用域名解析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如果用计算机接收的话,是不是做域名解析就可以了,而不需要一个固定IP?

我的问题可能比较弱阿,我是一个新手,研究这东西才3天,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希望各位大侠有时间的时候,指导一下。
我也是新注册的,顺便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 健康  快乐  平安

网友:
如果对时间延迟要求非常严格,建议采用语音通道对音频进行编解码,这个可靠性和实时性最高

网友:
占位

楼主的问题很有代表性,回答完楼主的问题,一个GPRS数据传输的入门文章就成型了。

正在处理DTU固件的问题,下午来详细回答。回答完这个资料可以作为我产品说明书里边FAQ补充了,呵呵。

网友A:
短信几秒几分钟几小时都不一定,
网络延迟都在几秒之内,不超过10秒吧.

传到网上可以直接电脑接收,不需要接收的gprs模块.

楼主:
回zc3909:语音载波开发起来是不是很复杂,而且应用成本会比较高?另:可有这方面的资料参考以下?

谢Appcat:没来之前就听说过您的大名了,期待您的解答,哈

回passerby:网络拥挤的时候,GPRS的延迟也会在十秒之内么?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顶

网友:
GPRS模块 (原文件名:801G图.jpg) 应用资料请参考http://www.comway.com.cn/
楼主的第一个问题得问运营商,模块解决不了,人多的时候就是会阻塞,不过gprs可能会好一点,而且费用比短信低得多
2,现在gprs应用多数是有pc做tcp服务器的,gprs终端都连接到pc服务器,便于数据采集,分析,也可以终端间互通

网友B:
1.首先,GSM/PPRS网络是由若干信道组成的,可以表示为1+n,1就是信令通道,这个是每个手机开机注册基站后就会分配的,n就是业务通道,承载语音、传真、数据等业务信息,这个信道只有在呼叫成功建立后才会分配,待机状态下是没有的,所以n可以等于0。这样,短信和GPRS数据包括语音的区别就出来了,短信是利用信令通道的空闲时隙传输的,语音和数据需要专门分配一个完整的业务信道来传输。

短信是存储转发的工作方式,所以他的拥堵,是在系统内处理时的拥堵,和无线链路无关,只要手机能找到基站,总会有信令通道的。而GPRS拥堵的本质就是无线链路的拥堵,当一个基站范围内出现大话务量时,就没有空闲的信道分配给GPRS了,造成GPRS连接不上,或者掉线后无法恢复。

了解了短信和GPRS的区别后,可以回答以下问题了
Q:如果我的数据量不大,报警信号也就一个数据包长度,并且也不是很频繁,那么GPRS和短信有区别么?
A:区别其实上面已经说了,这里还要说一个区别,如果不考虑任何资费优惠套餐,那么一条短信需要0.1元,而1K字节的GPRS数据包需要0.03元,在数据量比较频繁的情况下,GPRS远比短信划算。

Q:网络拥挤的时候,能确保发送的数据一定能到达,且延迟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么(假设1分钟吧)?
A:所谓拥挤的区别,上面也说了,如果短信拥挤,基本是不可能保证数据及时到达,因为短信拥挤是全网络的拥挤,而不是某个基站的拥挤,用户发出短信后,天知道什么时候能到了。GPRS拥挤时如果无法连接,就会报错,用户能够知道当前信道不可用,自然也发送不了数据,从用户对数据的掌控角度来说,比短信强,但是一旦GPRS获得了信道,那么基于TCPIP over GPRS的 协议保证,1分钟以内是没有问题的,尽管TCPIP协议栈允许的超时出错时间更加长。事实上,GPRS拥堵的几率更低,一般只有春运期间的火车站,大型招聘会现场,大型体育比赛演唱会现场这种条件才能发生,这种地方常常能看到营运商的应急通信车。

Q:发送短信不是采用这种动态寻找信道的方式么?不是的话,是什么方式?
A:上面已经回答了

Q:这两种方式,哪个更可靠些?
A:显然,GPRS更加高效可靠

至于那个VPN,关键就是一个V,就是虚拟,既然是虚拟的东西,基本技术不会变,一般会采用优先级调整,流量分流的一些措施来保证尽量减少延迟。

2、楼主关于GPRS的工作流程描述是正确的。

Q:那么,既然数据已经传到了互联网上,是不是我就不需要接收的GPRS模块了,直接拿计算机接受数据就可以了吧?
A:正解!实际在应用上,基本都是那PC机服务器在做数据接收处理和发送

Q:为什么GPRS模块之间不能直接通信呢?用手机发送彩信(图片,铃声)不都是通过GPRS来发的么?传输到互联网的方式是不是因为数据量比较大?
A:GPRS模块之间是可以直接通信的,就拿你说的VPN,就可以的,VPN可以实现固定的SIM卡绑定固定IP,所以寻址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是VPN都是集团客户,需要¥来开路的。手机发送彩信,是通过GPRS的,但是,也不是点对点直连,而是经过了专门彩信WAP网关的转发的。在2009年之前,使用CMNET接入点的SIM卡GPRS之间也能直接连接,只要事先通报一下被连接方的动态IP就行,2009年中移动在大多数地方禁止了这种直接互联,具体原因未知。所以就会出现了GPRS传输数据都要到互联网上转一圈,因为不是任何一个项目都有实力去做VPN的。

Q:关于公网的固定IP问题,怎么才能获得一个自己的固定IP呢?
A:有很多方式,ADSL商务版本就有固定IP,传统的还有DDN,光缆等等方式,或者自己搞个服务器托管,机房给个固定的IP。这个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的问题。

Q:听说可以用域名解析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如果用计算机接收的话,是不是做域名解析就可以了,而不需要一个固定IP?
A:域名解析这个概念就不说了,GPRS应用里边说的更多的是动态域名解析DDNS,也就是上网的电脑无法获得固定IP,每次上网的IP地址都会改变,DDNS就是要求这个电脑安装一个提供DDNS服务商开发的客户端,电脑的IP一旦变化,会立即通知DDNS服务器,那么DNS客户端进行解析的时候就能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服务器当前的IP而成功连接。所以,使用了DDNS后,服务器可以不要固定IP。这个对于小型的,对实时性要求不是很高的应用来说,非常方便,所需成本也是最低的。

----------传说中的分割线不是这个样子的!!!----------------

【1楼】说的在语音信道上进行数据调制,是对信号延迟要求很高的情况下使用的。实际上就是将手机语音信道作为普通电话线一样来使用。一般在手机接通后,我们说话时感觉不到明显的延迟,这种做法就是用调制后的载波音频来替代人的讲话,实现了很低延迟的数据通信。GPRS的延迟时间一般在1秒以上,而这种方式一般都在300ms以下。GSM的语音频带宽度是300Hz~3000Hz,和PSTN电话线的不太一样,所以很多电话用调制解调芯片并不合适。可以考虑使用FSK,或者MSK方式进行调制,能够获得最大差不多4800bps的速率,类似的芯片有CML的CMX496。设计这样方案的难度在于调制解调电路的设计,第一要尽量做到带通范围内增益曲线尽量平坦,第二,也是最麻烦的,就是GSM系统特有的TDMA噪音的防止。如果营运商还支持CSD方式通信,那么还能使用CSD方式,也是走的GSM语音调制通道,只是不要自己添加外部调制电路了。类似最早的163,169拨号上网的方式。

现在论坛也流行植入式广告吗?呵呵

楼主:
感谢亲爱的Appcat,您真是太好了……不过我就是爱提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看完您的总结,我又产生不少疑问……

1.如果设备用在火车客车上,是不是通讯也会受到影响,尤其节假日学生流增多的时候

2.如果说VPN可以实现模块直连,是因为VPN可以实现固定的SIM卡绑定固定IP,那么是不是在接收端,就需要一个GPRS模块连接在监控中

心的PC前?

3.抛去VPN不说,任意两个手机之间发送彩信,是不是像短信一样,只是短信息服务中心变成了WAP网关?彩信只能发送图片,铃声之类

么?是不是我也可以将自己的数据打包,以彩信的方式发送出去,这样就可以实现GPRS模块之间的通信了,省去了GPRS数据传输中间一

大堆的麻烦?如果可行的话,这种方式会不会出现由于网络拥挤而数据延迟的状况呢?不会和短信的延迟一样不靠谱吧?

4.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目前两个GPRS模块之间是不可以直连的,发送彩信的话要通过WAP网关,而进行数据传输的话要通过互联网?可

不可以问一下,彩信和数据传输有什么区别吗?如果我信息量小,是不是通过彩信就可以了,只是彩信的费用要比数据传输大很多?

5.关于公网固定IP的问题,能不能详细讲解一下如何获得?我觉得要是作为产品出现的话,就要尽量减少客户目前设备和系统的变动,

那么自己解决的话,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呢?

6.如果采用域名解析,是不是要自己搞一个服务器?那成本不是很高了么?

7.看了一下关于语音载波的资料,感觉,是不是实现起来比较麻烦,也很困难

8.GPRS模块对电源要求似乎很高,瞬态电流可以达到2A左右,那么是否还有可能采用电池供电?手机不也是电池供电么?是不是这种电池的成本会很高?

……………………纠结中………………

网友:
Appcat 苹果猫 强!学习了

网友:
DTU的相关技术应该很成熟了?

网友:
严重感谢 苹果猫

网友:
1.如果设备用在火车客车上,是不是通讯也会受到影响,尤其节假日学生流增多的时候
---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原因不是节假日人多,而是在移动过程中会涉及到基站的切换,很多时候一旦发生切换,数据信道就容易掉线。具体原因我说不清楚,这个目前就需要GPRS模块外部控制来处理,及时监控信道工作情况,一旦发生问题,启动错误处理机制和内部重传机制。对于此类应用,还要修改数据传输策略,尽量小包多发。扯远了,这个都是目前DTU的优势,用户不要考虑这么多。这种情况,不是弄个模块再随便移植一个lwip的协议栈就能解决的。不幸的是现在市面上大于60%的速成化DTU就是这个方案的。便宜,研发投入少,上市周期短,在网络环境稳定的情况下貌似不错,也能工作。

2.如果说VPN可以实现模块直连,是因为VPN可以实现固定的SIM卡绑定固定IP,那么是不是在接收端,就需要一个GPRS模块连接在监控中

心的PC前?
---
VPN一般不是这么干的,模块做做发送还可以,作为服务器接收,那就很弱了。VPN客户会从移动拉一根光缆专线,配置若干设备,光端机,路由器等等,移动给你分配他内部的固定IP,然后你的VPN终端SIM卡就直接访问这个光缆的IP了,整个过程和互联网就没有关系了。所以我说不是每个项目都有这个实力去做VPN的。当然,也有少量的点对点的通信,可以一个模块发送,另外一个模块接收。

3.抛去VPN不说,任意两个手机之间发送彩信,是不是像短信一样,只是短信息服务中心变成了WAP网关?彩信只能发送图片,铃声之类

么?是不是我也可以将自己的数据打包,以彩信的方式发送出去,这样就可以实现GPRS模块之间的通信了,省去了GPRS数据传输中间一

大堆的麻烦?如果可行的话,这种方式会不会出现由于网络拥挤而数据延迟的状况呢?不会和短信的延迟一样不靠谱吧?
---
想省去GPRS数据传输中的麻烦,请购买我们的DTU吧(广告ing,嘿嘿)。彩信虽然使用了WAP网关和GPRS,但是短信的弊端还是没有避免,WAP网关也会产生拥堵啊,当然几率会比短信小很多。使用彩信,特别是在嵌入设备上做彩信,你会发现,数据的打包,WAP需要的格式,是个很头疼的事情,也许比你觉得麻烦的GPRS数据传输还要麻烦。

4.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目前两个GPRS模块之间是不可以直连的,发送彩信的话要通过WAP网关,而进行数据传输的话要通过互联网?可

不可以问一下,彩信和数据传输有什么区别吗?如果我信息量小,是不是通过彩信就可以了,只是彩信的费用要比数据传输大很多?
---
上面说到了,彩信需要有固定的封包格式,WAP网关交互的流程也是有要求的。而GPRS你可以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没有第三方的一个网关来约束你。你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使用彩信传输开发难度 > GPRS传输开发难度。彩信费用对比GPRS费用应该算天价了。你数据量小,彩信按条计费,GPRS按字节计费,你说哪个更划算?

5.关于公网固定IP的问题,能不能详细讲解一下如何获得?我觉得要是作为产品出现的话,就要尽量减少客户目前设备和系统的变动,

那么自己解决的话,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呢?
---
比较好的办法,第一,你申请一个ADSL企业版,就能在你上网的地方获得固定IP了,第二,你买一台服务器,找个机房托管,你的服务器也就能获得一个固定IP。

6.如果采用域名解析,是不是要自己搞一个服务器?那成本不是很高了么?
---
域名解析是互联网最基本的服务之一,你每天上网浏览网页输入的都是域名,都要经过域名解析,但是你没有为了上网去专门弄个服务器,也没有支付一笔叫做域名解析费的¥,DDNS有很多服务商提供免费服务,所以,目前认为这个是零成本。即使你为服务器的IP申请域名,一年的费用撑死不到200元吧。

7.看了一下关于语音载波的资料,感觉,是不是实现起来比较麻烦,也很困难
---
确实,这种方案是不得已为之,牵扯太多东西,复杂度高了,整体系统出错的概率就大了。

8.GPRS模块对电源要求似乎很高,瞬态电流可以达到2A左右,那么是否还有可能采用电池供电?手机不也是电池供电么?是不是这种电池的成本会很高?
---
GSM在TDMA时隙发射瞬间功率很大,在GSM900/1800网络里边,最大能达到2W,所以输入电流也很大,某些模块能达到2.2A。但是平均电流并不大。TDMA时隙仅有几十毫秒的宽度,在这么小的时间内,电流从几十毫安上升到2A,再落回来,形成一个个尖峰脉冲,这个对电源的瞬态反应要求就比较高,瞬态不好的电源很容易让模块掉电。幸好,我们有锂电池,锂电池内阻小,放电能力大,瞬态要好于很多开关电源,而且在GSM电源设计中,大容量低ESR的电容是永远少不了的,正是利用电容储能来应付TDMA的突发电流。这个东西,不是很难,而是经验问题,器件选择,PCB走线都会有一些要求的。

楼主:
回Appcat:假设我只有少量数据上传,且频率不是很高,那么采用点对点通信不是方便么?您所说的少量点对点通信是怎么实现的?不需要中间的固定IP了么?一个模块作为发送端发送数据,另一个模块作为接收端接收数据,然后将数据通过串口将数据上传到PC,这个是否可以实现呢(假设是两张普通的SIM卡)?

根据我的理解和您的讲解,感觉上述方式应该是不可行的,不过还是请您确认一下:-)

另:我看到资料上说接收数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刚才讨论的通过固定公网IP的服务器,还有一种是通过GPRS MODEM,请问这个GPRS MODEM 和GPRS DTU有什么区别么?莫非GPRS MODEM也能间接提供一个公网IP?还是只是类似一个无线路由,上面绑定了你的固定IP?

网友:
少量点对点的也需要VPN卡,否则不可行。

还有把你看的资料赶紧扔了吧,害人不浅了,GPRS MODEM也是使用GPRS模块做的,上面讨论的都是GPRS模块。

楼主:
嗯嗯……我说也是
关于固定IP,要是传输数据,是不是只要固定IP就可以,移动内部的固定IP也可以?
VPN提供的是公网IP?!
那么发送目的地址就是这个VPN卡的IP就可以了,在接收端不用再前置还有该卡的GPRS模块了吧?
点对点的VPN,GPRS数据就不需要到互联网上跑一圈了?那这个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感觉还是DDNS比较好

还有,关于目前市场上的GPRS模块,国外产品价格都比较混乱,而且找不到品牌代理商,莫非总代都已酒足饭饱跑去幕后了?

询问一下,内嵌TCP/IP协议栈的GPRS模块,在什么价位呢?比如西门子阿,Wavecom啊,华为阿之类

听说好多模块都停产了?做产品研发的话,还是一个市场和功能都比较稳定的模块好吧,

找了几天,没大见到,汗…………还是获取信息的能力太差了额

网友:
VPN光缆提供的是移动内部固定IP。VPN的SIM卡也可以绑定移动内部固定IP,这两个IP之间互访,还需要什么特别流程吗?

市场就不说了,不光是GPRS模块市场,整个电子市场不都是这样?坛子上有不少模块的代理商,还有同行,这个供货与价格的话题说多了不好。再说,你才找了几天,我们从02年进入这个行业,年年都在找。

楼主:
入了集团网的卡,都可以享受VPN服务的吧?

SIM卡的IP怎么查到呢?

楼主:
请看一下这个原理图:
比较关心这个DDN专线接入和GPRS拨号上网是如何实现的呢

gprs (原文件名:gprs.gif)

楼主:
晕…………没人理了呢

网友:
通过域名连接也行吧

网友:
很好,很期待!严重关切!苹果猫很强!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看一下这个原理图:
比较关心这个DDN专线接入和GPRS拨号上网是如何实现的呢

gprs (原文件名:gprs.gif)

你是想问什么问题?那个图已经很清楚了。

楼主:
一直在搜集相关资料(本论坛和其他地方),现把其他相关资料总结一下:
由于资料过于分散,所以不一一列举资料来源和作者,希望不要来找我要版权......

关于组网方式
1) 方案一:中心采用ADSL等INTELNET公网连接,采用公网固定IP或者公网动态IP+DNS解析服务。

此种方案向先INTERNET运营商申请ADSL等宽带业务。

     1、 中心公网固定IP:监控点直接向中心发起连接。运行可靠稳定,推荐此种方案。

     2、 中心公网动态IP+DNS解析服务:客户先与DNS服务商联系开通动态域名,监控点先采用域名寻址方式连接DNS服务器,再由DNS服务器找到中心公网动态IP,建立连接。此种方式可以大大节约公网固定IP的费用,但稳定性受制于DNS服务器的稳定,所以要寻找可靠的DNS服务商。此种方案适合小规模应用。

     2) 方案二:中心采用主副GPRS-DTU,采用移动内网动态IP+移动DNS解析服务。

此种方案客户先与移动DNS服务商联系开通移动动态域名,监控点先采用域名寻址方式连接移动DNS服务器,再由移动DNS服务器找到中心移动动态IP,建立连接。中心也用GPRS-DTU做接收端,但GPRS无线方式的中心不如有线方式的稳定,所以采用主副两个GPRS-DTU作冗余备份。主中心GPRS-DTU接收端掉线时,所有监控点自动转到副中心GPRS-DTU接收端。此种方式也可以大大节约固定IP的费用,但并不是所有移动公司都提供DNS解析服务,所以要在有DNS解析服务的省市才能采用此种方案。此种方案适合小规模应用。此种方案时时性和稳定性较差,不推荐使用。

3) 方案三:中心采用主副GPRS-DTU,采用移动APN专网固定IP。

此种方案客户先与移动申请APN专网业务。移动为客户分配专用的APN,普通用户不得申请该APN。用于GPRS专网的SIM卡仅开通该专用APN,限制使用其他APN。得到APN后,给所有监控点及中心分配移动内部固定IP。此种方案中心也像方案二一样采用主副两个GPRS-DTU作接收端,冗余备份。但此种方案较方案二而言,无需DNS解析,本身具有移动内网固定IP,减少中间环节,稳定性增强;且所有数据都在移动GPRS的APN内网传输,无需经过公网,安全性增强。此种方案无需负担宽度专线月租费用,性价比合理,推荐使用。
好像用的人也比较少

4) 方案四:中心采用APN专线, 所有点都采用内网固定IP

此种方案客户中心通过一条2M APN专线接入移动公司GPRS网络,双方互联路由器之间采用私有固定IP地址进行广域连接,在GGSN与移动公司互联路由器之间采用GRE隧道。为客户分配专用的APN,普通用户不得申请该APN。用于GPRS专网的SIM卡仅开通该专用APN,限制使用其他APN。得到APN后,给所有监控点及中心分配移动内部固定IP。移动终端和服务器平台之间采用端到端加密,避免信息在整个传输过程中可能的泄漏。双方采用防火墙进行隔离,并在防火墙上进行IP地址和端口过滤。

此种方案无论时时性,安全性和稳定性较前三种方案都有大大提高,适合于安全性要求较高、数据点比较多、时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环境。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之最佳组网方式。

(该方案在电力行业使用较为广泛)

方案3无实际意义,能申请专用APN的就已经做VPDN了,自然会有专线光缆。和方案4一样了。方案四是大客户才能搞的。实际应用中,方案一使用最广泛,价格便宜,方便,规模可大可小。

关于WAP和CMNET:
CMCC WAP=CMWAP

CMCC NET=CMNET

只是不同手机里面接入点设置不一样而已.

CMWAP和CMNET是两个移动使用的连接方式,前者用普通的WAP协议,需要设置网关(代理服务器)为10.0.0.172:80,后者则可以直接通过TCP/IP协议连接网络.

也就是说很多网络应用是不能用CMWAP的,比如电子邮件/HTTP网页访问等等.
CMWAP 和 CMNET 的主要区别与适用范围。

(1) 为什么会有两个接入点?

  在国际上,通常只有一种GPRS接入方式,为什么在中国会有CMWAP和CMNET两兄弟呢?(彩信之所以单独配置接入点是因为彩信服务需要连接专用的服务器,在这里不作探讨。)

  其实,CMWAP 和 CMNET 只是中国移动人为划分的两个GPRS接入方式。前者是为手机WAP上网而设立的,后者则主要是为PC、笔记本电脑、PDA等利用GPRS上网服务。它们在实现方式上并没有任何差别,但因为定位不同,所以和CMNET相比,CMWAP便有了部分限制,资费上也存在差别。

  (2) 什么是WAP?

  WAP只是一种GPRS应用模式,它与GRPS的接入方式是无关的。WAP应用采用的实现方式是“终端+WAP网关+WAP服务器”的模式,不同于一般Internet的“终端+服务器”的工作模式。主要的目的是通过WAP网关完成WAP-WEB的协议转换以达到节省网络流量和兼容现有WEB应用的目的。

  WAP网关从技术的角度讲,只是一个提供代理服务的主机,它不一定由网络运营商提供。但据我所知,中国移动GPRS网络目前只有唯一的一个WAP网关:10.0.0.172,由中国移动提供,用于WAP浏览(HTTP)服务。有一点需要注意,WAP网关和一般意义上的局域网网关是有差别的,标准的WAP网关仅仅实现了HTTP代理的功能,并未完成路由、NAT等局域网网关的功能。这就决定了它在应用上所受到的限制。

  (3) 中国移动对CMWAP的限制

  为了从应用中区别两者的定位,中国移动对CMWAP作了一定的限制,主要表现在CMWAP接入时只能访问GPRS网络内的IP(10.*.*.*),而无法通过路由访问Internet。(少数地区的移动网络可能不存在这一限制。)我们用CMWAP浏览Internet上的网页就是通过WAP网关协议或它提供的HTTP代理服务实现的。

  说到这里,就让我自然而然的联想到公司的网络,相信不少工作的朋友都有类似的体会。公司的网络在网关上不提供路由和NAT,仅仅提供一个可以访问外网的HTTP代理。这样,我们就无法直接使用QQ、MSN等非HTTP协议的应用软件了(好在它们还提供的有HTTP代理的连接方式)。CMWAP也正是如此。

  (4) 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才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CMNET拥有完全的Internet访问权,这里就不多说了,主要让我们来看看CMWAP。因为有了上面提到的限制,CMWAP的适用范围就要看WAP网关所提供的支持了。目前,中国移动的WAP网关对外只提供HTTP代理协议(80和8080端口)和WAP网关协议(9201端口)。

  因此,只有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应用才能在中国移动的CMWAP接入方式下正常工作:

  1. 应用程序的网络请求基于HTTP协议。

  2. 应用程序支持HTTP代理协议或WAP网关协议。

  如何辨别一个应用程序的网络请求是否基于HTTP协议?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要完全做到这一点需要通过拦截应用程序的通信数据包进行分析。这里提供几个简单的方法给广大菜鸟朋友:从表现上看,如果它的网络请求是网址(URL)的形式,那么通常是基于HTTP协议的,如Web浏览器;如果它连接的服务器端口是80,那么它可能是基于HTTP协议的。如果确实无法准确判断,那么请直接看下一个条件。(满足第二个条件的应用一定是基于HTTP协议的)

  如何区别一个应用程序支持HTTP代理协议还是WAP网关协议呢?

  首先看它的设置中有没有代理服务器的选项(通常在S60上未特别说明的代理都是特指HTTP代理),如果有则表示它支持HTTP代理协议。如果没有,则需要按照以下步骤测试:

  在GPRS接入点设置的高级设置里去掉代理服务器的设置项:Server Address 和 Server Port,如果应用程序可以正常工作,那么它是基于WAP网关协议,如Java程序、S60内置的浏览器。如果在此状态下不能正常工作,而恢复GPRS接入点高级设置中的代理服务器设置后能够正常工作,则应用程序支持HTTP代理协议(代理设置从系统中读取)。如果仍不能正常工作,那么这个应用程序一般来说是不支持HTTP代理协议或WAP网关协议的。

PS:这个帖子整合起来,应该可以完成一份GPRS模块的调研,可行性分析报告了吧

网友:
必须标记

网友:
回复 网友B:
VPN光缆提供的是移动内部固定IP。VPN的SIM卡也可以绑定移动内部固定IP,这两个IP之间互访,还需要什么特别流程吗?

市场就不说了,不光是GPRS模块市场,整个电子市场不都是这样?坛子上有不少模块的代理商,还有同行,这个供货与价格的话题说多了不好。再说,你才找了几天,我们从02年进入这个行业,年年都在找。

年年都在找吗?找我好了

网友:
看了上面的  学到了不少
我是个新手 现在正在研究GPRS方面的东东
还想请问一下各位
我买了的两个GPRS模块 通过上位机每次发送数据时只要在数据前加个目标的地址(四位)就就能发送数据到另一个GPRS模块上
这个目标地址是可以设置的

但这个目标地址并不包括对方SIM卡号  我想知道
目标地址是怎么找到目标GPRS的
还有目标地址代表的是什么

整个传输数据的流程是怎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有公司的服务器在转发

网友(2010-04-08):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我自己做的GPRS模块 我发送数据后但接收有时会有几分钟的廷时  天气不好廷时更长点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正在做相关论文,mark一下,太有用了

网友:
学习了。正在看相关的资料

网友:
mark GPRS 短信 彩信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几分钟太夸张了,延时半分钟是有的

网友(2010-05-27):
非常好贴 收藏研究~ 谢谢苹果猫

网友D:
GPRS模块之间是不能通信的,一是由于动态ip问题,二是很多地方移动公司已经禁止了gprs设备之间的通信。

只有采用专用apn业务的gprs模块才可以相互通信。

在实时数据传输方面,短信是没有优势的,会被gprs/cdma数据方式替代。

得到公网固定ip地址除了自己直接申请外,租用VPS服务器也可以得到,而且成本较低。

--------------------------------------------------------
GPRS/CDMA模块开发技术交流群:112931489
--------------------------------------------------------

网友(2010-09-02):
苹果猫!想问一下,TC35i中有个传真功能,能否用这个功能传输数据。
用传真方式传输数据,资料很少。不是很明白。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几分钟太夸张了,延时半分钟是有的

我还见过更加久的呢
有时候,还会丢失,就是发了,对方收不到
或是今天早上发的,中午才收到
所以我对短信很不信任呀!!!

网友(2011-03-29):
非常感谢Appcat 苹果猫等前辈的讲解,支持!!!!

网友:
膜拜Appcat 苹果猫
你就是神

网友(2011-09-14):
好贴!最近也在搞GPRS,看了这个收获不少

网友:
mark下,明天看

网友(2011-10-17):
这个必须顶

网友(2012-02-28):
哎幺,咋这么高深呢

网友:
说的很好,苹果猫总是这么热心

网友(2012-10-12):
牛   入门级必须了解的知识

网友:
想要两个模块之间传输数据,需要点nat透传的知识。

网友:
被科普了,GPRS的延迟确实有1s的

网友(2012-11-16):
必须留个记号。。。这么好的帖子,必须顶啊!

网友:
APPCAT说的真好

网友(2013-01-09):
MARK 关于短信和GPRS数据传输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看一下这个原理图:
比较关心这个DDN专线接入和GPRS拨号上网是如何实现的呢

目前我正在实现这个项目,ARM7 LPC2368 + SIM900A,短信控制与GPRS共存,实现短信控制西门子S7200PLC,支持PPI协议,MODBUS协议,同时对GPRS数据进行透明传输,如果有兴趣,可以把测试板子转让你一套,不过还得等一小段时间代码才正式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首先,GSM/PPRS网络是由若干信道组成的,可以表示为1+n,1就是信令通道,这个是每个手机开机注册基站后就 ...

学习了,分析得真深刻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2013-05-16):
引用 网友F:
目前我正在实现这个项目,ARM7 LPC2368 + SIM900A,短信控制与GPRS共存,实现短信控制西门子S7200PLC,支 ...

你好 请问你的GPRS透明传输数据是如何实现的,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
mark,准备入手!

网友(2013-06-23):
mark ,强,分析的真到位!GPRS和短信  Appc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信几秒几分钟几小时都不一定,
网络延迟都在几秒之内,不超过10秒吧.

网络延迟 不超过10s  ?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首先,GSM/PPRS网络是由若干信道组成的,可以表示为1+n,1就是信令通道,这个是每个手机开机注册基站后就 ...

苹果猫厉害!!! 功底很深厚啊!
牛!!!

网友:
VPN,只有大的集团采用,比如一个省得供电系统等,小的运营商根本不点你;
gprs模块之间通信行不通,不是固定IP,而是运营商的动态内部IP,对外通信通过运营商的网关分配一个动态的外网IP地址(用grps模块做服务器的话根本没有办法用外网IP穿透运营商的网关到达模块),没法知道IP地址;
解决方法:搞个服务器,DTU模块通过TCP或者UDP连接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GPRS模块之间是不能通信的,一是由于动态ip问题,二是很多地方移动公司已经禁止了gprs设备之间的通信。

只 ...

请教下,vps开放所有端口么?

网友:
好贴。真是GPRS入门级教材。感谢Appcat  苹果猫 解答

网友:
GPRS的好教材~~

网友(2013-07-29):
确实好教材,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同样精彩

网友:
非常好的贴,学习了,受益匪浅那

网友(2013-09-17):
mark.
不过现在还不太懂.

网友:
此处留名,以待回看

网友G(2015-11-25):
引用 网友B:
1.首先,GSM/PPRS网络是由若干信道组成的,可以表示为1+n,1就是信令通道,这个是每个手机开机注册基站后就 ...

有个疑惑需要请教,SIM卡CSQ的范围为0-31,那么这个数值代表的是指语音or短信or数据哪种通信方式的信号强度呢?

网友:
这个帖子有质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有个疑惑需要请教,SIM卡CSQ的范围为0-31,那么这个数值代表的是指语音or短信or数据哪种通信方式的信号强 ...

CSQ是信号质量,RSSI才是信号强度。信号质量考虑了很多信号强度以外的事情,比如误码率,邻频干扰等。

显然CSQ更能客观的描述信道的质量,既然CSQ是在待机情况下获得的,那就是信令信道的质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SQ是信号质量,RSSI才是信号强度。信号质量考虑了很多信号强度以外的事情,比如误码率,邻频干扰等。

数据通信走不走信令通道呢,还是另有其他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