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aunches DS-5 Development Tools for ARM Linux-based Systems

楼主(2010-03-03):
Keil Announcing
DS-5 Application Edition
Announcing Development Studio 5 Application Edition, a set of professional software tools for Linux and Android development on ARM processor-based targets.

网友(2012-02-17):
这个工具貌似不错,但是为什么没有多少人用呢?

网友:
DS-5 ARM DS-5 是一个针对基于 Linux 的系统和裸机嵌入式系统的专业软件开发解决方案,涵盖了开发的所有阶段,从启动代码和内核移植直到应用程序调试和分析。

DS-5 包括一个基于 Eclipse 的 IDE、编译工具、一个全功能图形调试器、完整的基于 ARM 处理器的设备的仿真模型以及若干 Linux 和裸机代码示例项目。

DS-5 包括下列组件工具:

•基于 Eclipse 的 IDE,将软件开发与 DS-5 工具的编译技术结合在一起。
•DS-5 编译工具,为 ARM 处理器生成优化代码并完全支持符合 ISO 标准的 C 和 C++ 代码。
•DS-5 调试器,与支持的调试目标一起使用,可调试和跟踪应用程序并完全控制程序执行流以快速隔离和纠正错误。
•DSTREAM 调试和跟踪,提供了目标硬件与 DS-5 附带的调试和分析工具之间的接口。

网友(2012-04-28):
楼上能不能把DS-5整个详细解释一下...
什么叫 DStream?

还有DS-5,MDK-ARM和RVDS这三者之间对关系?区别与联系??

谢谢...

网友(2012-07-06):
这个很强大,只有30天试有期.专业版不知道要多少Money.呵呵,用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