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RF芯片A7102C的RSSI(信号强度)功能

楼主(2010-03-03):
我买了两片A7102C的无线模块,通信什么的都可以搞定,可是DATASHEET里面的写的RSSI功能我是怎么也弄不出来,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兄弟,能否交流一下如何使用

楼主:
没人用过吗

楼主:
难道万能的坛子也没有人用过这个芯片吗

楼主:
楼上的兄弟知道吗?

网友:
RSSI 在每收到一包数据后从寄存器中获取。

楼主:
不知道楼上兄弟能留个QQ吗,想请教一下你.

楼主:
kation122兄弟能说清楚一些吗,我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
** A7102C TEST RSSI
*********************************************************************/
unsigned int test_rssi()
{
        Uint16 tmp,RSSI;
        SCS = 0;
        A7102_WriteReg(MODE_REG, 0x00C9);// ADCM open
        do
        {
                tmp = A7102_ReadReg(MODE_REG);
                tmp &= 0x0001;
        }
        while (tmp);        //等待ADC 完成-->0bit ADCD=0;
        RSSI = A7102_ReadReg(ADC_REG);
        SCS = 1;
         return RSSI;
}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少钱一片买的啊?

网友(2010-04-21):
【10楼】 kation122
-----------------------------------
谢谢你的代码,不过这只是读取ADC的数据,但如何设置ADC(address :0AH)寄存器呢?
以下设置对吗:麻烦解释一下载波(carrier)侦测具体是什么功能(RTH[7:0]的含义)
XADS       CDM       RTH[7:0]
-------------------------------------------
0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