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对比了一下鼎阳的SDS1202CM和优利德的UTD2102E

楼主(2010-03-03):
今天去城隍庙电子市场实际看看示波器,一家代理普源和利利普的,后者就是那个什么OWON商标的。
普源的1052E报价太高,接自身的1K方波打到500ms档后看扩展波形,扩展后的波形很平滑,感觉不真实,少了实际的波形抖动,也可能是带宽不够的原因,外加对比起来等效采样率才10G,价格又高,就没多折腾了。就是忘了看看2mv档的信号干扰。

OWON的肯定是不考虑的,那参数和功能都是玩具,可老板点亮后看了屏幕后就被吸引了,8寸VGA的屏幕看波形那个爽啊,完全不是这些5.7寸QVGA的梯形斜线能比的,同样展开1K方波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很平滑,如果用来看杂乱波形的毛刺就更不用说好处了,就像高清电影和VCD的差别一样,还真是吸引眼球。
扭头还是走了。

隔了两家就是代理优利德和安泰信和鼎阳的,问了问老板,说卖优利德买的多,售后做的好,我听了也犹豫,其实售后做的好,也就等同于质量可能也老出问题,比如我家里的大金空调和三菱空调(日货,别打我。)7年了,从来没歇菜过,制冷也没疲软过,自然我是不知道他们的售后如何的,而我同学家大部分都是海尔的电器,洗衣机冰箱空调都是,好几次就跟我说海尔的售后太好了,又快又热情,听的我那个郁闷!

还是看看先再说了,同时拿橱窗上的SDS1202CM和UTD2102E来看看,200M对比100M,确实不公平,没法,老板刚好没SDS1102CM,都接1K方波后,很奇怪,鼎阳的会上下跳,老板也说发现鼎阳的都会这样,不知道是哪里的干扰,UTD2102E不会跳,但是下半波会有规律的闪动,也不稳定啊,唉!

再都打到500ms档后STOP,看扩展波形,果然鼎阳的2M存储优势就出来的,可以前后调整很宽的时基范围,能很清晰的显示扑捉结果,另外可能是200M的原因,明显扩展后的波形内容要比优利德丰富的多。优利德的一般般,不过也完全够分析,但是扩展窗口是上下分屏两个窗口,更直观,要人性化的多,对于变化周期较长的波形查看很有利,可以清晰的知道当前展开的是哪一段的波形。

再看看双方2mv,2.5ms的波形干扰,差不多,都跟刺猬一样全是刺,不过也正常,我用过的TDS210也一样。

单纯从性能、功能和价格来说的话,还是鼎阳的更适合选择,按键旋钮的操作也比优利德人性化的多,很方便,界面做的也好(其实界面和普源的基本差不多,呵呵!)。但是我也提到优利德新出的2102CEL,也是100M/1G/50G/1M存储,但是却有7寸WVGA的分辨率,老板说没现货,是新出的,还没到。实在是让我迷惑啊,因为我们是做POWER的,波形要比做数字电路复杂和杂乱的多,特别在乎慢时基下扑捉波形后的展开效果,现在用的TDS210的展开效果完全不够,一展开就全部是朦胧可见的虚线了,存储深度太小了、而且在QVGA下扑捉的波形展开后全是锯齿。
但是优利德的这个新出的2102CEL资料不全,不清楚是否带有数字滤波和波形扩展效果如何,我让经销商向厂家咨询后再联系我。

现在三汇的宣传的也多,看了看只有1000B系列值得考虑,而且也才25G等效,其它指标也一般,就是同样7寸WVGA的屏幕吸引人一点儿,但是价格完全没有性价比,质量也没有市场验证,不敢考虑了。

要是普源、安泰信和鼎阳也能出个大屏幕的型号多好啊,选择起来就简单多了。

网友:
真详细,我也是对普源的屏不满意,就不知道普源有没有计划上7寸以上的高分屏,三汇的屏虽然漂亮,但我还是不敢考虑,虽然三汇也在杭州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算了,我可能也不考虑优利德的这个新东西了,说是7寸800*480的屏,其实实际分辨率还是和QVGA一样的。

今天下午代理商把用户手册发给我了,研究发现里面的说明清楚显示是每格25个点,而实际上5.6寸的QVGA也是每格25个点,为了证实,我仔细看了它说明书上的所有图例,果然是每格25个点,其实就是相当于把QVGA的图像放大到VGA而已,把这个800*480的屏幕的4个点当成一个点来显示,打个比方就是你在电脑上把一个320*240的图片用ACDSEE放大到640*480来看一样,精度上没有任何增加。

这对于观察波形上的毛刺细节捕获没有任何帮助,顶多是让一些带老化眼睛的退休工程师看的清楚而已,没有实际意义优利德玩儿这套,我拿个放大镜看屏幕跟这个一个效果,还不如那个玩具一样的OWON在显示上来的实在。

反而相对同等价位的普源1052E或者鼎阳的1062CM,还少了重要的数字滤波、波形余晖,以及很多人性化的按钮功能,比如普源和鼎阳的水平旋钮在STOP后直接按压水平旋钮就可以进入视窗扩展。而且这个优利德的2102CEL的等效采样不是宣传上的50G,才25G,也不如鼎阳的,存储深度也不如鼎阳(今天的实际对比也一样),就比普源好(实际上是不是还不知道),触发方式和自动测量种类也不如前两者。

所以,比较下来,宁愿选择普源或者鼎阳的,至少做示波器比优利德有实力。

附上几个抓图,都是水平7格、垂直5格的,放大到同样尺寸,供大家对比一下,包括文字和各个图标的精度。

和优利德的一起对比,数一下每格里面图形的点数就知道优利德的7寸大屏完全是骗人的。

看看这个大家都不怎么考虑的三汇的,光看曲线平滑度、文字清晰度和各个图标就知道这才是WVGA的真实水平。

网友:
你还真用心啊?感觉这个价位的示波器都一个鸟样,8-bit ADC做出来的纵轴效果都是一样的,最多横轴上玩玩存储深度什么的把戏。
不掏个几万块,纵轴是好不了的。

不过你也说了你是做电源的,那么模拟示波器也可以考虑,100M的二手模拟示波器也很便宜了,效果比这些国产示波器好得多,缺点是无法看到非重复性信号,调试数字电路难度极大。

网友:
楼主的对比对我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另外,LS所说的波形余辉,是不是就是可以模仿出模拟机的那种亮度不同的效果?也就是DPO效果呢?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我也正在准备买个,用途与楼主差不多,看来不用考虑老爷TDS210了,只能在国产中选个最合用的。
等待楼主的最终结果做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还真用心啊?感觉这个价位的示波器都一个鸟样,8-bit ADC做出来的纵轴效果都是一样的,最多横轴上玩玩存储深度什么的把戏。
不掏个几万块,纵轴是好不了的。
不过你也说了你是做电源的,那么模拟示波器也可以考虑,100M的二手模拟示波器也很便宜了,效果比这些国产示波器好得多,缺点是无法看到非重复性信号,调试数字电路难度极大。

模拟的也很不方便,我们做POWER的,输出很乱,根据负载的是容性还是感性都有差异,输出负载又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波形很杂乱,就需要在很慢的时基下捕捉波形后STOP,再展开,然后同步对比各个反馈信号点的波形,看干扰和问题出在哪里,模拟示波器完全无法存储后慢慢分析,所以应用限制很大。
我也做一些数字电路,那个看波形要比调试POWER简单的多,至少伏/格一般设定后就很少动了,不像调POWER,不断的要调整伏/格值,麻烦的很,因为各个测试波形上毛刺的幅度完全无法预料,经常是设计输出值的好多倍,要通过各个点的测试,看哪里的毛刺峰值最高,才知道干扰和不稳定出在哪里。
而且电源输出也就做多几百K的频率,算上谐波,最多一两M的带宽,一个50M的示波器都绰绰有余了。现在用的TDS210看波形都足够了,就是存储太小,才2.5K,一旦展开就知道根本远远不够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研究了一下,这些国产示波器的余晖功能都是通过存储来模拟的,可以相当于模拟的那种效果,但是时间长度和实时性还是不如模拟示波器,但是作为参考已经够用了,比如观察幅频和时序都在在不断变化的一个波形,就可以看到一个相当于立体的波形收张效果。有总比没有好。

优利德的都没有,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考虑优利德了,本来还看中一个大屏,结果是忽悠人的,功能还少那么多,价格便宜一两百都没吸引力。
普源的DS1052E感觉参数还是不够牛,等效10G也太低了,而且手册上才16K的实际存储深度也太弱了点儿,还不如优利德的25K,而且价格是最贵的。
鼎阳的SDS1062CM也许比较下来性价比值得考虑,而且其存储深度在我的实际对比上确实优势很大,展开后的效果很好,手册上标称40K,也是最大的。

现在就是没有直接把普源的和鼎阳的放一块儿对比过,还不能最终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还真用心啊?感觉这个价位的示波器都一个鸟样,8-bit ADC做出来的纵轴效果都是一样的,最多横轴上玩玩存储深度什么的把戏。
不掏个几万块,纵轴是好不了的。
不过你也说了你是做电源的,那么模拟示波器也可以考虑,100M的二手模拟示波器也很便宜了,效果比这些国产示波器好得多,缺点是无法看到非重复性信号,调试数字电路难度极大。
模拟的也很不方便,我们做POWER的,输出很乱,根据负载的是容性还是感性都有差异,输出负载又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波形很杂乱,就需要在很慢的时基下捕捉波形后STOP,再展开,然后同步对比各个反馈信号点的波形,看干扰和问题出在哪里,模拟示波器完全无法存储后慢慢分析,所以应用限制很大。
......

呵呵,楼主这个应用是典型的深存储应用之一,我原来遇到是需要对一些数字串行数据展开分析,也是低频率大数据量,需要STOP展开分析,跟你的应用类似,这个普源、鼎阳的深存储机型都可以实现,普源的牌子响点、鼎阳的性价比高些,就看楼主你怎么选择了。

网友(2010-07-06):
才借来个优利德的ut2102ce示波器,真惨啊。
存储是长了,波形方波变三角波。1&0都分不清。全是毛刺。这样长了又有多大用处,
最令人讨厌的是老是无法触发,那个触发简直是笑话啊。捕捉不到信号。。。。。该死的示波器简直没法用。
一下能捕捉到,一下不能捕捉到,基本上50%会毛都没反应。然后还有10%捕捉的信号,不对位置,触发时间点完全和我设置的位置不对应。杯具啊。。。。。。。。。。。。。。能有40%能被正确捕捉到真是我幸运死了。。。。。
我对这台示波器真是失望,捕捉做的太烂了。用过泰克的同志,要做好心理准备,被他玩死。。。。。。。

网友:
对了还有一点我忘了说,优利德的ut2102ce的示波器噪音大道无法思考问题。。。。我不得不经常关掉想问题,
可怕的散热风扇啊。。。。巨恐怖的声音
估计买的时候这玩意在比较嘈杂的环境,人家都没注意噪音,放办公室里,就太恐怖了,巨响啊。。。。太悲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还真用心啊?感觉这个价位的示波器都一个鸟样,8-bit adc做出来的纵轴效果都是一样的,最多横轴上玩玩存储深度什么的把戏。
不掏个几万块,纵轴是好不了的。
不过你也说了你是做电源的,那么模拟示波器也可以考虑,100m的二手模拟示波器也很便宜了,效果比这些国产示波器好得多,缺点是无法看到非重复性信号,调试数字电路难度极大。
模拟的也很不方便,我们做power的,输出很乱,根据负载的是容性还是感性都有差异,输出负载又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波形很杂乱,就需要在很慢的时基下捕捉波形后stop,再展开,然后同步对比各个反馈信号点的波形,看干扰和问题出在哪里,模拟示波器完全无法存储后......
呵呵,楼主这个应用是典型的深存储应用之一,我原来遇到是需要对一些数字串行数据展开分析,也是低频率大数据量,需要STOP展开分析,跟你的应用类似,这个普源、鼎阳的深存储机型都可以实现,普源的牌子响点、鼎阳的性价比高些,就看楼主你怎么选择了。

对于低频大数据量数字信号数据存储展开分析,如果你不需要看异常电平毛刺什么的,完全可以用逻辑分析仪,示波器在这种应用里并不合适。

网友:
发表这篇文章的先生,其公正性、客观性值得推敲,将生产厂家说明书的示意性的黑白图片,放大后说成是产品的实际抓图.不知此用意为何?

网友:
各位高手,新手来请教!
上个月由于公司要测试新产品要再申购了一台示波器,由于经费原因最后只能选购了一台国产机器,和我们采购部同事在电子市场买了一台优利德UTD2102CE数字示波器,也来谈谈使用心得,不当之处还请各位大侠帮忙指教。

刚用起来与我们现在用的泰克TDS200比的话在使用习惯上来说没有那么顺手,但是熟悉了过后感觉还是好用(尽管没有泰克好用,但还是满足目前需要)。功能上不熟悉,谈不上太多。

就楼主说的问题也谈谈我的使用体会:

UTD2102CE是有波形余辉功能的啊,我们经常需要检测扫描信号,说明书中介绍到波形快速采集功能主要真实反映波形动态效果,下图中是我们公司产品输出的扫描信号,这方面看上去要比泰克TDS200好一些。不知道楼主具体使用过没有?

UTD2000E的快速采集功能下的波形三维显示 (原文件名:111.jpg)

以上只是我个人使用国产示波器后一个月的一点点体会与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刚吃了螃蟹,自己买了三汇4062B,发现三个可以忍受的BUG(对比安捷伦MSO6012),总体来说目前还比较满意,别说我是托,看我以前单位示波器照片,我用过TEK3012 1004 HP54645 安捷伦54622 安捷伦MSO6012,国产的目前没用过三汇以外的,我们单位不买国产的,像TEK3012是丢到生产线上涌的,因为存储小,不好分析。

显示展宽是用40ms时基(全屏约770ms),展宽看的115200波特的脉冲,分辨是1.6us,可以看到右边部分缺失3格,这是个BUG

网友(2013-03-25):
鼎阳的是很不错的,现在用的也是鼎阳的

网友:
普源1052E  要是都嫌贵的话, 楼主还买什么示波器呀。。

真心觉得对比这些是多余啊~~~~~  随便买个能用就好了,不要要求性能。

有钱买个上万的,啥啥指标都好看~~~~~~~

这个价位能用就行, 看完楼主的帖子然我想到的是 买个夏利,在考虑真皮坐椅,电动天窗~~~~

网友(2013-09-05):
现在好像都有大屏的示波器了吧

网友:
看了这么多  说说 我的感受吧  公司 鼎阳 100M  自己的 是 普源1052E  参数 性能 不说

鼎阳的 ,经常 卡死  菜单显示半截  那个时候 真的想砸了, 而我自己的 1052E  性能好不好不好说 反正用着 蛮顺手的 也不会常常卡住之类的

我没这么高级的追求  做个 MCU 的应用  测测波形 时间 之类的 我觉得 够用了

网友:
我买的也是鼎阳的,但没买多久,所以很多功能还在摸索中,但现在看来,用着还行啊,还没出现楼上说的这些问题,我的是SDS1202CNL,希望后面用起来能继续保持这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