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Quartus II的PIN分配问题

楼主(2010-03-03):
各位大师们,俺们刚开始入手Quartus II,发现无论哪方面都胜过MAX PLUS II(俺原来用的是这个,别笑俺老土),我用的是画图的方法设计的,自己瞎搞点东西就不多提了,就是原理图设计完了后编译没有error,但是有warning,我没有理会,后面就开始分配引脚,很简单的一个异或门,两个输入一个输出,我选型用的是EPM240这颗,2脚输入3脚输出4脚输入,其他没动,然后保存文档,在回到原理图界面就编译不过了,错误提示如下

     Error (10500): VHDL syntax error at TEST0.vhd(25) near text "OUT";  expecting an identifier ("out" is a reserved
                    keyword) ,or "constant", or "file", or "signal", or "variable"

     Error (10523): Ignored construct TEST0 at TEST0.vhd(20) due to previous errors

     Error: Quartus II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2 errors, 0 warnings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167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Wed Mar 03 11:01:18 2010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2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2

     Error: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4 errors, 0 warnings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2

感谢 ourdev 和网友们,问题也许比较RZ~

楼主:
上传两张图

楼主:
RZ问题理会的人少啊~,看来我又得兜圈子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自娱自乐啊我

网友:
你编译的不是这个工程吧

楼主:
谢谢5楼liaowei,我是先打开一个工程文件,然后打开这个图纸文件(打开工程文件的时候我发现它不会自动打开的图纸)

网友:
这就对了,如果这个图纸属于该工程,那就能打开的

楼主:
我刚才又试了一下,建立一个工程,下图

然后我就File ---> NEW 新建了一个下图的文件

后面我就画了一个异或门,和两个输入脚一个输出脚

然后选择器件,再配置PIN

接着就建立文件

然后就关了这个窗口,回到原理图窗口,再次点编译就报错了

楼主:
请问一下,我怎么把那个文件添加到工程里边呢?非常感谢楼上这位仁兄

楼主:
又沉下来了

网友:
我看你出错的提示,觉得输出的引脚不要命名为out,你随便换一个名字,例如“haha”

楼主:
谢谢11楼,马上试试

网友:
一般有多个错误要先排除第一个错误,往往搞定一个错误,可以减少多个报错。
Error (10500): VHDL syntax error at TEST0.vhd(25) near text "OUT";  expecting an identifier ("out" is a reserved
keyword) ,or "constant", or "file", or "signal", or "variable"
这里提示“out”是一个关键字,后面要接命名,而不能用“out”来命名。11楼的是正解。

楼主:
刚才试过了,瞎改了一个英文名字,还是一样报错,我的文件传上来了,谢谢楼上两位兄台

楼主:
感谢13喽,我在看看错误提示

楼主:
的确,我看了“反汇编”文件,里边的"OUT"是关键字,我改成其他的名字就pass了
但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刚才发现的,如下图

同样是一个工程,我把pin的名字改了,但是老名字还是存在里边,不知道怎么消除,刚才我做实验的时候是重新建立一个工程才pass的,再次感谢楼上几位好心网友帮忙

网友:
每个警告和错误,quartusII的帮助里面都有解释和解决方法
好像是报警处右击->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