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做的频谱分析仪的误差会随着信号频率的增加而增加?(已解决)

楼主(2010-03-03):
我的方案是:信号--》AD--》FPGA---》SRAM--》USB---》PC
数据处理是通过电脑上的软件来处理的。算法用的是matlab的函数,然后用VC调用。
算法方面:
我用matlab验证过。方法如下
生成正弦信号+随机噪声,然后做频谱分析。频率显示正确。
可是我实际测试的时候发现随着信号频率的增加,测得的频偏也开始增大了。
我用优利德的示波器自带的测量功能,测了一下AD的输入端,频率是对的,可是我的软件处理后显示结果跟示波器有100+Hz的误差(在10KHz)。
谁能帮我解答一下,这可能是哪里出的问题啊?

楼主:
我也是刚入门
我发现问题了。是因为我设置的AD采样时钟有偏差,采样间隙本来应该是4us,结果FPGA的程序写的时候出错了,导致采样间隙为4.05us。算法还是按照4us算的。修正后,结果非常正确

网友(2011-03-01):
回复 楼主:
我的方案是:信号--》ad--》fpga---》sram--》usb---》pc
数据处理是通过电脑上的软件来处理的。算法用的是matlab的函数,然后用vc调用。
算法方面:
我用matlab验证过。方法如下
生成正弦信号+随机噪声,然后做频谱分析。频率显示正确。
可是我实际测试的时候发现随着信号频率的增加,测得的频偏也开始增大了。
我用优利德的示波器自带的测量功能,测了一下ad的输入端,频率是对的,可是我的软件处理后显示结果跟示波器有100+hz的误差(在10khz)。
谁能帮我解答一下,这可能是哪里出的问题啊?

您好,看到您做过频谱分析仪,我想参考一下您的前端模拟是怎么做的,行吗?谢谢
如果可以,请将资料前端模拟部分的实现发到haikunxu@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