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下面verilog代码,“==”在下面的使用我实在是不理解!

楼主(2010-03-03):
assign tc_1up = (up && (hundredths_cnt == 4'd9));
  assign tc_1dn = (~(up) && (hundredths_cnt == 4'd0));
  assign tc_2up = (up && (tenths_cnt == 4'd9));
  assign tc_2dn = (~(up) && (tenths_cnt == 4'd0));
  assign tc_3up = (up && (ones_cnt == 4'd9));
  assign tc_3dn = (~(up) && (ones_cnt == 4'd0));
  assign tc_4up = (up && (tens_cnt == 4'd5));
  assign tc_4dn = (~(up) && (tens_cnt == 4'd0));
  assign tc_5up = (up && (mins_cnt == 4'd9));
  assign tc_5dn = (~(up) && (mins_cnt == 4'd0));
“==”好像是用在判断语句里面吧!用在这里怎么理解了?

网友:
用在这也是为判断~~~以第一行来说~~~
当hundredths_cnt的值等于4'd9时即表达式为真~~~再和前面的up进行逻辑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