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飓风II开发板(ALTERA系列)是怎么复位的?

楼主(2010-03-03):
如下图是原理图:

此信号接到FPGA开发板131引脚,此引脚为DPCLK5,查看了下datasheet,说明如下:
Dual-purpose clock pins that can connect to the global clock network. These pins can be used for high
fan-out control signals, such as clocks, clears, IRDY, TRDY, or DQS signals. These pins are also
available as user I/O pins.
没看到说能复位啊,希望高手指点下,感谢.

网友:
此复位非彼复位
这个复位管脚的意思是让用户把该引脚连接到内部逻辑的复位信号上而不是类似于单片机那种“复位”。

网友:
一楼正解
如果是datasheet上指的复位是指FPGA配置数据清空.

楼主:
明白了,谢谢二位。

网友(2010-04-05):
LZ这款开发板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