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的音量大小调节

楼主(2010-03-03):
目前有个东西上面需要设置提示音的大小。目前没有好的思路,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

已经测试的电路:

NPN驱动方式 (原文件名:NPN_PWM.JPG)
在基极加2K的脉冲,然后调节占空比。  是不是这种方法要使用无源的蜂鸣器呢??
***********************************************************************************************************************************
后想试试看采用射极跟随的方式:将PWM信号经过RC积分作为A点的电压,有源蜂鸣器的正极电压为Va-0.7V。下面的三极管只负责通断的控制。
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如果可行,驱动一个蜂鸣器需要这么多的元件,有点浪费成本。希望大家帮我出出注意。。

网友:
第一个图,用无源蜂鸣器就可以了啊!都可以播放些简单音乐了。

网友:
直接用PWM信号,射级接地,不用再接有源三极管

网友:
是啊觉得第一个图就可以啊用PWM信号 改变占空比就可以达到控制声音大小的目的,跟PWM信号控制LED亮度原理一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觉得第一个图就可以啊用PWM信号 改变占空比就可以达到控制声音大小的目的,跟PWM信号控制LED亮度原理一样吧!

但实际测试用有源蜂鸣器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看来只能用无源的调节吧。 无源的又分为压电式和电磁式,不知道那种的控制电路简单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啊觉得第一个图就可以啊用PWM信号 改变占空比就可以达到控制声音大小的目的,跟PWM信号控制LED亮度原理一样吧!
但实际测试用有源蜂鸣器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看来只能用无源的调节吧。 无源的又分为压电式和电磁式,不知道那种的控制电路简单点。

压电式

网友:
调节PWM是改变振动频率也就是音调吧,音量是由振幅而不是频率决定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

不过第二图的上半部应该是可以的,也就是在B极加RC后再控制三极管,不过只能在三极管的线性区有效果哦!

网友(2010-11-25):
是不是有源的蜂鸣器无法实现发出不同的音调啊?希望高手能给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不能or能+实现方式,万分感谢

网友:
今天才看到贴子,回答是不是太迟了?
回答楼主:设置提示音量的大小,可通过晶体管开关串(并)联电阻阵列的方法实现,不能直接用PWM。如果用PWM,则一定要加滤波电路。
回答8楼: 有源蜂鸣器能发出不同的音调,但离开谐振频率后,发出的声音只有66-76分贝/5V/30CM(行业通用的测试方法),并且音量大小受频率影响,所以,不能当扬声器使用。

网友(2013-12-03):
我做过实验,用推挽测试喇叭时,调节输出正弦波的峰峰值,结果是峰峰值大的时候音量大。
用PWM驱动,应该也是基波的峰峰值大小决定音量。
PWM波,可以分解出谐波看基波的大小。现在在multisim分解出谐波,去观查不同占空比下面的基波大小。
下面上图:

网友:
下面组图是从10%到90%的占空比的PWM波的频谱分析

网友:
好像是要发到另一个贴子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