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urdev雕刻机支持 TurbocCNC 吗?

楼主(2010-03-03):
TurbocCNC 一个个人感觉很好的软件(DOS软件),适合老电脑使用
http://www.dakeng.com/turbo.html

阿莫能否抽空测试下,谢谢!

如果最近太忙与赶工,那等空了再说吧!

楼主:
我有台东芝古董级本本机230CX,带并口的,放在那,一层灰了,想废旧物资利用起来,就是只有16MB内存,装个win98还能动,win2000就不行,就运行不了mach2 mach3了

前几天看到了turboccnc这个软件,试了下,16M内存 +纯净win98+turbocnc 速度还蛮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测试。
只要是支持并口输出并且是输出三轴的步进信号的,均能直接使用我们的雕刻机与控制箱。

莫老大速度真快啊,佩服

网友:
支持U盘到是容易,我用过将FreeDOS+TurbocCNC装U盘上,做U盘启动来工作,很方便。只要几秒就启动进TurbocCNC。

就是TurbocCNC好像不支持运动预测,非要等到电机减速停转才执行下一步,感觉一顿一顿的(特别是有圆弧切线的时候)。

也许是我的加减速没设置好。

楼主:
回复 armok 阿莫
建议你花500元买一台几乎全新的HP 915主板二手小巧台式机,1G内存,P4 2.8G CPU,80G串口硬盘。
除了直接使用 mach3 软件外,还可以在上面使用绘图与G代码,查看软件,及PCB运算等。
WIN98或DOS的机器不支持U盘,这点就非常不方便了 :)

win98 有usb驱动的,装了就能用u盘的
Dos 也有usb驱动的

家里还有台配置可以的台机和一台联想本本
台机用来玩玩游戏,做作ug之类的,联雕刻机的话,有时雕个东西几个小时,累
本本是不带并口的,以前用单片机下载线的时候买了个并口卡(非378端口),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