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步进电机

楼主(2010-03-03):
/*
1、本程序用于测试4相步进电机常规驱动
2、需要用跳帽或者杜邦线把信号输出端和对应的步进电机信号输入端连接起来
3、速度不可以调节的过快,不然就没有力矩转动了

*/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F_Rotation[4]={0x02,0x04,0x08,0x10};//正转表格
unsigned char code B_Rotation[4]={0x10,0x08,0x040,0x02};//反转表格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延时
{
while(--i);
}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for(i=0;i<4;i++)      //4相
     {
     P1=F_Rotation;  //输出对应的相 可以自行换成反转表格
     Delay(500);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
}

在进行这个测试时步进电机的头不转动,只能从外壳上感觉到里面有动静,好像在转动里面。
是不是有些步进电机就是这样还是其他原因。
步进电机的数据:STEP MOTOR
               MP28GA
              4.5V DC
              NO:091023

网友:
应该是转动的,只是步进电机转的很慢!!
我一开始试步进电机时也是这样!你用手抓着它的头,估计就能感觉到它在转动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驱动时序(F_Rotation[4]={0x02,0x04,0x08,0x10};)和电机接线不一致。就是说电机接线不对。还有可能是驱动电路和电机不匹配。不知道你电机是六线四相,抽头接源,还是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