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一个Verilog的流水灯程序,请大家指正。。。

楼主(2010-03-03):
我是一个fpga的小小小菜鸟,刚开始学习,写了一个流水灯的程序,可以运行如下:

但是看了艾米的例程,如下:
module ledwater(clk,led);
output [7:0] led;
input clk;
reg[8:0] led_out;
reg[8:0] led_out1;
reg[25:0]buffer;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buffer<=buffer+1'b1;
     if (buffer==26'd25000000)
          begin
          led_out=led_out<<1;
          if(led_out==9'b000000000)
          led_out=9'b111111111;
          led_out1=~led_out;
         end
end
assign led=led_out1[7:0];
endmodule

有好多地方的编程风格都不一样。。。。我知道从入门起养成一个良好的编程风格是很重要的,所以请大家尽可能的指正我。。。不要留面子,谢谢。。。。

楼主:
比如说输出为什么要用连续赋值语句,而不能直接用寄存器输出?

楼主:
丢人了。。。呵呵,我把跑马灯和流水灯搞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间上的统一性啊!

网友:
第10行的led赋初值的想法,应该是从编程语言,比如C语言那边来的习惯吧。在Verilog里,这样的语句只能用于仿真,在综合的时候,这句会被无视,如果想赋初值,还是用一个异步复位的rst_n信号来做比较好,比如:
always @ (posedge clk, negedge rst_n)
if(rst_n == 1'b0)
  led = 8'b0000_0001;
else
begin
end

楼主:
谢谢楼上达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