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框图这样设计有没有问题?主要用来学习FPGA以及传感器数据采集传输方面的

楼主(2010-03-03):
还有2个问题:
1.对于射频芯片的时钟输入用FPGA的系统时钟分频,这样可行不?
2.FPGA工作电流一般有多大?整块板子的3.3V电压由一片800mA电源提供可行不?是否需要2片3.3V电源芯片?(3.3V传感器电流消耗很小。)
本人初学阶段,多多包涵!

网友:
可以,推荐用锁相环输出时钟.
传感器电流的却可以忽略
无线模块在待机是问题不大但是像nRF905这类芯片一般都用burst模式发送数据,在发送时峰值电流比较大
1. 尽可能让无线模块发完后待机
2. 在靠近无线模块供电处加大一点的电容

楼主:
感谢楼上的解答.还有不知道FPGA工作时的电流一般在哪个范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楼上的解答.还有不知道FPGA工作时的电流一般在哪个范围?

主要考虑FPGA的IO电流,不同应用场景不一样,和设计IO的负载有关

PLL和内核电流一般在Datasheet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