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坤手持数字示波仪”导入nios II工程 问题求教!~~~~

楼主(2010-03-03):
老的DSO_Project 工程 是可以打开的。

网友:
假如将工程包放在D盘,从桌面打开NIOS II(无需从Quartus II中打开):

楼主:
thk!~~~

顺便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买到你的第二版示波器呢?

楼主:
\new_handheld_dso_syslib   怎么加载不进去呢?

网友:
第二版示波器何时有售?

网友:
我也加载不进

网友:
但是没有编译成功

下星期接着研究

网友:
我刚还从网上将工程包下载下来试了,没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开了,哈哈

引用图片

你后来是怎么打开的啊?

网友:
今天又研究了一会儿,终于编译成功了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new_handheld_dso ****

make -s all includes
Compiling main.c...
Linking new_handheld_dso.elf...
Info: (new_handheld_dso.elf) 282 KBytes program size (code + initialized data).
Info:                        7909 KBytes free for stack + heap.
Creating generated_app.sh...
Hardware simulation is not enabled for the target SOPC Builder system. Skipping creation of hardware simulation model contents and simulation symbol files. (Note: This does not affect the instruction set simulator.)
Post-processing to create epcs_controller_boot_rom.flash
Build completed in 10.39 seconds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后来是怎么打开的啊?

-----------------------------------------------
我是按照魏坤同学一步一步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后来是怎么打开的啊?
-----------------------------------------------
我是按照魏坤同学一步一步来的

我也是在、一步一步来的啊   怎么还是不行呢?

你最开始不是不行的么?后来怎么好了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放在d盘根目录就好了,以前是放在c盘根目录下面的!~~~

网友(2010-04-28):
编译成功如何导入到示波器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