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jj安了个家。。。。亚克力做的箱子

楼主(2010-03-03):
注:谨记本帖不讨论已有的雕刻机只说明箱子。。。。。。。。。。

再者我拍照技术很差并且灯光不是很亮的情况下拍的。。。勿拍砖。。。。。。。

大家讨论下JJ的家吧。。  还有个卡扣没装。。。

整体照片

装上推板这个位置还有个卡位用的东西还没装上。。

这个槽用来推侧板的。。

这个箱子准备用来放冷却液的

网友:
打眼的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打孔的那个箱子准备装液冷是过滤的 当然还要放上过滤棉

网友:
做得比较不错。
楼主还玩 450啊。哈哈。 同好,不过炸机后一年多没有碰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得比较不错。
楼主还玩 450啊。哈哈。 同好,不过炸机后一年多没有碰过了。

我也N久没碰了这架是我朋友放我这的。。 我的在另外的桌子上。。哈哈

网友:
嗯,东西看起来很不错。透明盒子,有意思。
比较担心噪音会被这样的箱体放大。并且联接部分是不是还要装上尼龙条/橡胶条什么的,否则JJ动起来怕有碰撞的声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东西看起来很不错。透明盒子,有意思。
比较担心噪音会被这样的箱体放大。并且联接部分是不是还要装上尼龙条/橡胶条什么的,否则JJ动起来怕有碰撞的声音。

这个倒是没考虑到。。。。

不过明天把孔处理好打开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Show 一个老外DIY的罩壳.

网友:
我也想弄一个,但我觉得主体用密度板更好一点,

网友:
我记得天之黑也订了jj啊,难道等不及了?哈哈!

网友:
大伙儿都一门心思等着呢,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记得天之黑也订了jj啊,难道等不及了?哈哈!

等不及先买了一台。。。。。哈哈

ARMOK的那台还在等待中。。。。

网友:
等我们的机机到手,估计会有很多淘汰机在二手市场,哈哈~!

网友:
嘿嘿!450,看到手又痒了!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这样子的外壳呢,可惜不会做。
阿莫可否提供些类似的配件供大家选购呢?

网友:
你这是用什么样的胶水粘的?

网友:
真是太好了,
我每次用机机,总是被老婆说一番----切削下来的碎末到处都是----衣服上,地上……  不好清除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叫专门做这个的人做的。。所以用什么胶水我也不清楚

网友:
我想是用的有机玻璃粘合剂吧,亚克力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有机玻璃”。
淘宝上能搜到这种粘合剂。

楼主:
回复 网友E:

貌似亚克力跟有机玻璃是不一样的东西!!!

亚克力比有机玻璃软一点点!并且味道比较重

网友:
回复 网友F:

嗯,Google了一下,看来这2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4562505.html

压克力是英文Acrylics的音译,Acrylics则是丙烯酸(酯)和甲基丙烯酸(酯)类化学物品的总称。人们常说的压克力板就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板材,它是由甲基丙烯酸甲酯单体(MMA)聚合而成。
    压克力板与有机玻璃
    "有机玻璃"源自英文Organic Glass。近年来在某些地区将所有的透明塑胶制成的板材统称为有机玻璃,其实这是错误的,压克力是专指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材料,而把PMMA板材称作压克力板。
    压克力板之特性与优点
    压克力具有高透明度,透光率达92%,有"塑胶水晶"之美誉。且有极佳的耐候性,尤其应用于室外,居其他塑胶之冠,并兼具良好的表面硬度与光泽,加工可塑性大,可制成各种所需要的形状与产品。另板材的种类繁多色彩丰富(含半透明的色板),另一特点是厚板仍能维持高透明度。
有机玻璃,是一种开发较早的重要热塑性塑料,具有较好的透明性、化学稳定性和耐候性,易染色,易加工,外观优美,在建筑业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有机玻璃产品通常可以分为浇注板、挤出板和模塑料。

看来2个称呼对应的东西应该是不一样的。不过这样一来亚克力应该用什么粘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东西看起来很不错。透明盒子,有意思。
比较担心噪音会被这样的箱体放大。并且联接部分是不是还要装上尼龙条/橡胶条什么的,否则JJ动起来怕有碰撞的声音。

今天把线接好了

测试了一下噪音小了非常多!

低频的共振声音有一点

楼主: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第一张图片木板下有个黑色的东西?

那个是保温用的管子。。我拿来防振。。哈哈。。。

本来是要卖发泡硅胶垫的。。可惜一片就要1百多。。

买这个黑色的管子就3元两条 一条2米

网友:
哈哈,恭喜LZ成功消灭噪音。
回头我DB个保温管防震,8-)。

如果雅克力就是有机玻璃(甲基丙烯酸甲酯),可以用氯仿来粘结。我买了一大瓶,不过没用过几次。这东西很厉害,可以腐蚀(粘贴)光盘等,对普通的塑料倒是没什么作用,我买了药店的最小号注射针管来盛放使用,有点像滴助焊剂。

氯仿保存要避光,否则分解生成有毒气体(氯气,其实也不算很毒,刺激眼睛和呼吸道)。

使用的时候把两个贴合面对在一起,然后用极少量的氯仿滴入隙缝中,注意,有机玻璃一般表面有保护纸。加工过程可以不揭下来。氯仿如果不小心滴到表面,要迅速擦掉,否则会“起白”,影响成品美观。

氯仿一点不粘,但一旦结合后很坚固。

网友:
其实我觉得可以考虑买个现成的煤气灶玻璃罩,改一下正好用,有的还是钢化玻璃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