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四轮负重小车(150公斤以内),转向结构用哪种最合理?

楼主(2010-03-03):
我所知道的有:
第一种:传统汽车上、很多车模上用的,用转向杆来改变两个前轮的方向,两个后轮同轴驱动。
第二种:两个前轮固定方向,两个后轮分别驱动,通过控制两个后轮的速度比,来改变车子前进的方向。

这两种方式,有什么优劣吗?应用在负重小车上,应该选择哪种呢?为什么?

楼主:
顶一顶,诸位高手进来看看呀~~

网友:
四轮的用前者,三轮的可以考虑后者

网友:
需要原地转向的话,得用后者,从动轮是万向轮。

动力轮直接用两个电动车轮毂电机,机械上会方便很多。但是轮毂电机加上轮胎就很大,不加轮胎又减震耐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四轮的用前者,三轮的可以考虑后者

请问 888888888888 ,这个选择上有什么讲究吗?

回复 网友B:
需要原地转向的话,得用后者,从动轮是万向轮。
动力轮直接用两个电动车轮毂电机,机械上会方便很多。但是轮毂电机加上轮胎就很大,不加轮胎又减震耐磨

我也是这么想的,用电动车的电机,不过我觉得用轮毂电机的话,机械部分比较难弄,还是用齿轮带动或者是链条带动吧。不知道这样的噪声有多大

关于减震部分,正在考虑是否加上减震器

有没有哪种万向轮可以用气胎的?

楼主:
顶一顶

已经找到了用气胎的万向轮

现在要确定哪种方案比较合理

是舵机转向,还是差速转向??

哪位大侠做过,来说一说呀~~

网友:
用轮毂电机机械难弄?不知你怎么理解的。只需要一个U行架子不就行了?

如果来那个轮差速,得保证两个电机等速才能走直线,要么有传感器保证跑直。用舵起码不会乱拐,我是这么理解的。

差速能做到原地转向,舵机不能。

师兄做过一个小车,用的是轮毂电机,开环的,走的比较直,说明驱动器和电机特性还是比较稳定的,就是别太偏沉。

我感觉用轮毂电机很便宜,一个电机好的才300多,驱动器100以内

楼主:
嗯,我刚刚去车店看了一下,用轮毂电机在机械上反而更容易,这个确实是比我之前想到的要轻松

但还有一个问题,轮毂电机,绝大部分都是无刷电机

而现在市面上的电动车的驱动器都是只有单个方向的

我的小车需要双向运动,这个控制器不知道好不好做

有刷电机的话,做双向控制就比较有把握

我打算是加上光电编码来做简易闭环,不知道复杂度有多高?

如果用舵机的话,由于是四轮,那机械部分就需要加上转向杆等部分了,实现起来比较难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整个车子对于噪音有比较高的要求

我查到的资料,用无刷电机,在启动时会有一些噪音,这也许是个问题

网友:
噪音的确是有。你可以找个无刷的电动车架起来听听声音,大小不能算是可忽略。

有双向的驱动器,反向只能到30%的速度,厂家说能定做,里面反正是单片机,应该是改改程序。
不知自己做难度有多大。自己做的话霍尔信号就能作为伺服信号了。

用单向的,自己加快板对动力和霍尔线按一定的顺序换相,也能正反转,师兄是这么做的,有点麻烦。

楼主:
我今天晚上去看的

架起来空转的话,无刷电动车的声音很大

现在已经没有有刷的卖了,没的对比

不过从实际使用上看,走在路上的无刷电动车的声音却是非常小的,完全可以忽略

不知道在慢速和启动时会不会有很大的声音。

无刷驱动部分,自己做的话,可能难度挺大的,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可以买到,唉……

网友:
已知BLDC那种普通无刷电机的驱动器不可用。能转,但是力气小,耗电巨大,噪音巨大。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8214978641e0cf85173b07d09afde7f4.jhtml?cm_cat=0
这种带倒车。一般搜“智能”“双模”“电动三轮”的无刷可能能找到。

你要是diy的话更好,做好了卖我两个,哈哈。

楼主:
我看到轮毂电机也有有刷的,不过相对比较少

现在想找的是,有刷轮毂电机,直接是带轮子的,不是用辐条的

昨晚找了一个晚上,没找到这样的,无刷轮毂,直接带轮子的,淘宝都极少

这些产品大部分都集中在浙江一带,广东珠三角非常少啊,深圳基本上没有,麻烦得很~~~~

网友:
你可以去电动车维修部那里看看。即便淘宝上有,邮费也很可观,很重。
上学期我也做类似的东西,我用的是辐条的无刷轮毂电机,驱动器就是带倒档的三轮车驱动器,本来计划是包一层橡胶当轮胎(师兄做的时候开了模具,橡胶注塑,但是我跟他不是一个实验室的,而且电机也不同)。后来调陀螺仪调头大了,到现在一直无进展,底盘还没装。

楼主:
你用的轮子是什么样的?

能装辐条的,都是大轮子吧?普通自行车那么大的轮子吗?

我想用的是大概8寸左右的轮子

网友:
我用的和这个很像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69b2c906a9ca1efe89874b65c9d61773.jhtml?cm_cat=0
牌子是新澳玛,当地买300元

一体的有这种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5ab9d71164f28b2231973608a731f1b2.jhtml?cm_cat=0

装辐条的的确完整的轮子大,但是如果在室内平地上不用充气胎,可以直接在电机外面包一层橡胶,这样轮才30cm左右直径

楼主:
看上去好像电机一样的?
那个一体的替换辐条的部分,不知道是不是独立的可以装的?

我的应用要求声音很小,所以要用充气胎,而且电机启动和行走时的声音都要很小才行

看来还是得用直流有刷的低速电机

就是机械部分不知道要怎么来固定才好~~~

网友:
一体的那个不能拆,轮圈和电机外壳是个整体。如果是在室内走的话,厚点的橡胶跟充气胎效果差不了多少。

电机的轴被削去了两块,类似D字形轴对面在去掉一部分,截面有点像操场跑道那种形状。

还是建议你去修电动车的地方看看吧,小摊上一般态度好点。咋固定的一看就明白了,相中哪个他们也能给你搞到,直流的应该也能搞到。

楼主:
谢谢 ilawp

我也打算去修理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