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功耗

楼主(2010-03-04):
如果将CC2500的收发都配置成
#if TI_CC_RF_FREQ == 2400                          // 2.4GHz

void writeRFSettings(void)
{
    // Write register settings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IOCFG2,   0x0B);  // GDO2 output pin config.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IOCFG0,   0x06);  // GDO0 output pin config.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PKTLEN,   0xFF);  // Packet length.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PKTCTRL1, 0x05);  //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PKTCTRL0, 0x05);  //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ADDR,     0x01);  // Device address.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CHANNR,   0x00); // Channel number.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SCTRL1,  0x07); // Freq synthesizer contro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SCTRL0,  0x00); // Freq synthesizer contro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REQ2,    0x5D); // Freq control word, high byte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REQ1,    0x93); // Freq control word, mid byte.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REQ0,    0xB1); // Freq control word, low byte.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MDMCFG4,  0x2D); // Modem configuration.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MDMCFG3,  0x3B); // Modem configuration.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MDMCFG2,  0x73); // Modem configuration.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MDMCFG1,  0x22); // Modem configuration.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MDMCFG0,  0xF8); // Modem configuration.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DEVIATN,  0x00); // Modem dev (when FSK mod en)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MCSM1 ,   0x3F); //MainRadio Cntrl State Machine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MCSM0 ,   0x18); //MainRadio Cntrl State Machine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OCCFG,   0x1D); // Freq Offset Compens. Config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BSCFG,    0x1C); //  Bit synchronization config.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AGCCTRL2, 0xC7); // AGC contro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AGCCTRL1, 0x00); // AGC contro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AGCCTRL0, 0xB2); // AGC contro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REND1,   0xB6); //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REND0,   0x10); //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SCAL3,   0xEA);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SCAL2,   0x0A);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SCAL1,   0x00);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SCAL0,   0x11);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FSTEST,   0x59);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TEST2,    0x88); // Various test settings.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TEST1,    0x31); // Various test settings.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TEST0,    0x0B);  // Various test settings.
}

// PATABLE (0 dBm output power)
extern char paTable[] = {0xFB};
extern char paTableLen = 1;

那么,CC2500是不是接受和发送模式下功率都是0dBm,21.6mA?

网友:
接收是13ma.
wake up mode 非常省電
你可參考

网友:
请教楼主,我的CC2500无法接收到数据。

发送部分看起来正常,可以检测到同步字段开始及发送结束
但是在接收部分,一直无法接收到同步字段

初始化部分有用你上面贴出来的内容,检测同步字段是通过IOG0来检测。
接收部分代码如下,请楼主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感觉好茫然,谢谢了

INT16S CC2500_REV(INT8U *receive)
{
        INT8U buf[62],num;
        INT32U  dint32;
        INT16U data16;

        //CC2500W1BYTE(CC2500_SIDLE);

        // 校正
        CC2500W1BYTE(CC2500_SCAL);
        while(CC2500_READStatus(CC2500_FSCAL1) == 0x3F);
        CC2500W1BYTE(CC2500_SFRX);// 清空RX FIFO Buffer
        CC2500W1BYTE(CC2500_SRX);// 进入接收状态

        DBG_PRINT("CC2500 receive mode  \r\n");

        dint32 = 0;
        while((0 == CC2500_GDO0_STATUS())&&(DELAYNUM > dint32))  //检测同步字段
        {
                dint32++;
        }
        if(dint32 >= DELAYNUM)
        {
            DBG_PRINT("CC2500 receive SHYNC fail  \r\n");     //程序会在此处fail
                cc2500_init();
                //CC2500W1BYTE(CC2500_SFSTXON);
                CC2500W1BYTE(CC2500_SRX);

                return -1;
        }

        DBG_PRINT("CC2500 RECEIVE SHYNC OK  \r\n");
        DBG_PRINT("dint32=%x\r\n",dint32);

        dint32 = 0;
        while((0 != CC2500_GDO0_STATUS())&&(DELAYNUM > dint32))
        {
                dint32++;
        }
        if(dint32 >= DELAYNUM)
        {
            DBG_PRINT("CC2500 receive DATA fail  \r\n");
                cc2500_init();
                //CC2500W1BYTE(CC2500_SFSTXON);
                CC2500W1BYTE(CC2500_SRX);

                return -1;
        }

        DBG_PRINT("CC2500 RECEIVE SHYNC OK  \r\n");
        DBG_PRINT("dint32=%x\r\n",dint32);

        num = CC2500RFIFO(receive);

        DBG_PRINT("num=%x\r\n",num);

        if(0x80 == (receive[num+1] & 0x80))  //判断CRC OK
        {
                //RevNum++;

                DBG_PRINT("RECEIVE CRC OK  \r\n");

        }

}

网友(2014-01-01):
未用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