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Android的吗,帮忙看看这个文件编译不成功

楼主(2010-03-04):
源码是从Google网站上下载下来,现在要使用NDK编译成SO文件再在Eclipse使用Jni的方式调用,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使用NDK编译的时候通不过,已经搞了N久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希望高手帮忙解答

我的编译过程如下:
1.按照NDK的说明把文件复制到相应目录,建立相应的MK文件
2.使用"make APP=avs2"(avs2是模块名)编译,最后出现的错误如下图所示,附上源代码

顺便问一下,out/apps/avs2//avs2 是表示什么意思(双斜杠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0-04-03):
“/”为转义字符,如果要在字符串中使用/,就必须在/后面多加一个/表示这反斜杠按反斜杠来理解,而不是转义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