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坛子里面的同学,什么方法可以实时的采集到人的心跳呢。

楼主(2010-03-04):
能不能用什么传感器,然后佩戴到身上,可以采集到脉搏次数等参数呢?

网友:
前段时间不是有人做过了么.用光电管测手指头血液透明度.

网友:
把耳朵贴在胸口^_^

网友:
介绍一个最简单实用方法,将头埋入对方怀里,保准可以实时采集,连对方的心理反映都能采集了,哈哈..放松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段时间不是有人做过了么.用光电管测手指头血液透明度.

这个。。。。我想做一个小小的东西佩带在人的身上,要是这样的话就不是很实用了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介绍一个最简单实用方法,将头埋入对方怀里,保准可以实时采集,连对方的心理反映都能采集了,哈哈..放松一下

哈哈,有意思。

网友:
不是已经有了么

叫“耗特”

网友:
论坛里面有。其中一篇是: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xcfrom=302&bbs_sn=3269650

光电方式的可参考:
http://www.huazhoucn.com/fanganshow.aspx?fid=2273

更详细的可参考本论坛
http://www.ourdev.cn/bbs/bbs_list.jsp?search_text=%D0%C4%C2%CA&search_mode=2&bbs_id=9999&Submit2=+%CB%D1+%CB%F7+

最详细的百度或者谷歌一下。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论坛里面有。其中一篇是: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xcfrom=302&bbs_sn=3269650
光电方式的可参考:
http://www.huazhoucn.com/fanganshow.aspx?fid=2273
更详细的可参考本论坛
http://www.ourdev.cn/bbs/bbs_list.jsp?search_text=%D0%C4%C2%CA&search_mode=2&bbs_id=9999&Submit2=+%CB%D1+%CB%F7+
最详细的百度或者谷歌一下。呵呵。

谢谢你啦兄弟,我看看去。

网友:
专业的方法是检测电位差,心率计就是这么做的,心脏跳动时两块胸肌之间会产生电位差.

网友:
楼上的说法反过来就是,人触电能迫使心脏停止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