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给LM1117供电,纹波过大

楼主(2010-03-04):
开关电源部分 (原文件名:截屏000.jpg)

LM1117部分 (原文件名:截屏001.jpg)

如上图输入电压为DC220V,输出的5v(LM2676输出),及3.3v  1.8v测量都有Vp-p大约200mv,给LM2294供电,经常死机,请问怎样降低纹波啊?谢谢!!!

楼主:
详细LM2676部分 (原文件名:截屏002.jpg)

详细TOP224部分 (原文件名:截屏003.jpg)

网友:
我大概说一下我的个人看法吧,减小纹波,最好还是换供电器件,其它方法似乎都不明显,

网友(2010-10-19):
楼主那个开关电源 部分的电路图能不能发我看看啊!!谢谢了,最近做电源了····

网友:
开关电源芯片,纹波做小了似乎都不容易,我也没找到什么好的方法,原来用2576给MEGA16供电,使用ADC,效果查点没把我吓死,换7805就一切正常啦!

网友:
换开关频率高点的DC-DC,注意PCB走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是开关电源的元件参数没调整好。当然也不排除其他的干扰或者假片子。

网友:
L4电感似乎小了点,换100~200uH的吧.
D11,L4,C80的PCB布局要特别注意,参考一下过国半的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