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减少可见光对红外对管的影响和提高使用距离?

楼主(2010-03-04):
我使用3mm的红外对管做避障用,利用它的反射。可是怎样提高可见光的影响啊?还有怎样能提高一下探测距离啊?

网友:
發射加上調變信號,
接收使用帶通放大.

网友:
38KHZ的调制信号红外线最喜欢.也是最优的信号

网友:
买那种集成了带通滤波器的红外接收器。你查查这个IRM8601S的说明书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透镜,带通

网友:
红外透过塑料。。。。

网友(2013-07-15):
加上红色滤光胶片能增大距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