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原理图,先谢谢了!

楼主(2010-03-04):
两个疑问:
一、线圈A为什么会产生振动,据说跟扬声器的猿类类似,不懂?

二、线圈B为什么会有信号,他跟线圈A是否通过什么方式耦合?B中的频率跟A中的是否一样?

网友:
好好看看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楞次定律、左手定则、安培定则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