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原理图,非常感谢,谢谢~

楼主(2010-03-04):
两个疑问:
一、线圈A为什么会产生振动,据说跟扬声器的猿类类似,不懂?

二、线圈B为什么会有信号,他跟线圈A是否通过什么方式耦合?B中的频率跟A中的是否一样?

网友:
一、输入形成电磁铁,与下面那块磁铁互相作用。
二、磁耦合。

网友(2011-09-27):
回复 楼主:

线圈A相当于一个扬声器,线圈B相当于一个动圈话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