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thb6016做的双极性驱动板能驱动单极性的步进电机上吗?

楼主(2010-03-04):
各位大虾,thb6016做的双极性驱动板能驱动单极性的步进电机上吗?
手上有3个6条引线的57电机。据网上说双极性驱动板也能驱动单极性的步进电机,忽略两条公共引线,不过可能效果不太好。不敢试,有大侠这样干过吗?

请赐教~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不是太低级了?。。。

网友:
可以

当然得看看你电机的标称,电机是感性器件,是否共双向电压无所谓,如果和驱动板的电压匹配就放心的上吧。

所谓效率不高,是因为双极性的接法是内部两根线圈串联,电流变小(和双极电机相比),你本来就不工作在电机设计的情况下,所以无法获得最佳输出功率也是自然的事,没必要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