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瞬间格式化优盘

楼主(2010-03-04):
我现在想做一个优盘,方案已经有点眉目了,现在想找一种方法能够瞬间清除优盘内容,最好无法恢复,甚至可以使用高电压高电流(几十伏或者几安,不能大的离谱)破坏flash。用于便携设备,所以不采用外观破坏性的方法。哪位如果有狠招帮帮忙。谢谢。
我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格式化(或破坏)要比写入速度快,最好是快许多
因为对文件系统不了解,所以不知道只破坏某些主要扇区是否可行,以前读写优盘都用的CH375的库,没自己考虑过文件系统。

网友:
楼主太阴暗了。提供以下损招,U盘都无法再次使用。

1、清除Flash内容。格式化并不是清除,格式化还要文件系统的。直接对Flash整片擦除就行了。
2、擦除Flash的第1扇区就好了。
3、弄个MOS管,S和D级分别接Flash的某一数据线和电源或地,要破坏时直接开启MOS,读写的数据就不正确了。
4、弄个MOS管,串在USB或Flash芯片的VCC上,用MOS直接咔嚓掉电源!
5、将USB电源升压到50V,然后~~~这个太狠了。

网友:
楼上是属什么的啊?

网友(2010-04-21):
楼主太阴暗了

网友:
楼主在做数据安全,还是usb-key之类的东西?

可以考虑高压方式破坏flash eeprom,不过似乎除了电源引脚其他的都不好控制,毕竟不能影响正常情况的使用。
利用肖特基的低压差做自动切换,由你的单片机之类的某个引脚控制升压电路。

That 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