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充电器 2010 春节版 - 软件版本:CodeChargerV0.08 (最后更新日期: 2010年03月04

楼主(2010-03-04):
智能充电器2010春节版 v0.08 (2010.3.3)

春节里是腐_败堕落的日子
但是 酒足饭饱之后
还是坚持着折腾智能充电器和ffxz的网络收音机 嘿嘿
感谢aozima ffxz等高手 学到了很多东西

现在智能充电器更新如下:
1.增加快速充电功能(测试了5个电池多次充电 只有一次失误:一个电池过放 在充电30分钟出现假负压 误判了 呵呵)
2.增加参数设置(可以设置单个电池容量 所有的充电参数都是根据这个容量来配置 LCD背光设置 LED设置等)
3.继续完善电池内阻测试(虽然直流测试法缺点颇多 但是 继续改善 应该还是可以比较靠近的)
4.修整标准充电(先放完电再冲)
5. 用上了新的固件库(得跟上历史潮流啊)

(MDK工程)

原理图:  智能充电器V1[1].2 原理图 SCH.pdfourdev_536529.pdf(文件大小:48K) (原文件名:智能充电器V1[1].2 原理图 SCH.pdf)
(虽然是原来的版本没变 但是还是上传到一起 也方便大家下载)

上位机打包: chargerPC.rarourdev_536530.rar(文件大小:2.95M) (原文件名:chargerPC.rar)
上位机就是2个控件的整合 呵呵 见笑了 第一次打包

现在把一些资料和感想写一下 欢迎大家讨论

对于快充 我是根据Panasonic的一份资料来做的

1. 预冲 预冲电流0.2C 达到预冲截止电压跳转 超过预冲时间跳转over  超过最高电压(1.8)跳转over
2. 不带监控快充 这个时候充电是快充电流0.4C(暂时设置0.4C 测试完毕可以调整到0.5C) 但是不检测负压 充电时间10分钟 充电过程监视最高电压
3. 带监控快充 检测负压 负压值采用#defined设定 目前是5mv 负压出现 充电结束 超过最高电压转over 超过最长时间over
4. 整个充电过程有总的最长时间
5. 目前温度检测 ntc虽然焊接上去了 但是 还没想好用什么办法跟电池良好接触 暂时温度没考虑进来

负压值的比较 采用数列方式 每一秒钟均值作为比较对象 数列里面每一个数值跟电压最高值比较 比较结果用-1和+1标示 最后算数列总和 就知道负压的情况

参数设置 全部保存到flash里面 下次开机会自动读取 有记忆功能
可以在充电前设置电池容量 所有各个状态中的充电电流都是根据这个容量来计算的
比如 标准充电0.1C 快速充电0.4C 放电0.2C等等
这样 就不是固定一个电流值
针对不同的电池 就可以“量身定做”了

内阻测试 以前的版本因为加电时间太短 就检测了 读数不对 所以误差较大
以前是采用 (V1-V0)/I 的公式算的
V1 = 恒流充电时电压
I  = 恒流充电电流
V0 = 不充电时电压

总是感觉V0 在哪个时间点测试 不好把握
所以 现在采用 (V1-V2)/(I1-I2)
呵呵····
现在我的电池测量结果是80毫欧左右
电池是三洋的正品电池 正确数值应该是20毫欧左右的
结果还是有很大误差
嗯 继续努力

标准充电 是使用0.1C电流冲16小时
这个模式下 截止充电就是只有2个因素
一个是最高电压 一个是16小时这个时间
考虑到放进去充电的电池 可能还有电
有电的电池还是冲16小时
那肯定过冲
也考虑过按照电压的比例估算剩余电量
从而自动调整充电时间
但是 电池电压跟容量 基本不比例
每个电池的个体性质也不一样
于是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0.2C放电完毕 再开始标准充电
呵呵

下面上传几个照片

充电器板子测量电压跟万用表的对比 1

充电器板子测量电压跟万用表的对比 2
(注:2次测量是同一个电池)
我板子上运放那里部分电阻不是1%的 所以 还是很有点误差

开始充电直播 快充

最左边是电压 中间是电流 右边是充电容量

再来一张··

冲满了 电流为0

充电曲线 抱歉 就最后截了一个图 呵呵 图上的容量等显示跟lcd是一致的

设置电池一容量

设置电池二容量

设置背光模式 设置为0 :没按键动作N秒后 就关闭LCD背光 设置为1:背光常亮

设置lcd 屏幕对比度

=============================================

以上完整资料已经收集进完整发布资料的贴子, 请关心我们完整的项目资料.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03476&bbs_page_no=1&bbs_id=1026

网友:
^_^, 我来坐个沙发.

网友:
总是感觉V0 在哪个时间点测试 不好把握
所以 现在采用 (V1-V2)/(I1-I2)
呵呵····
现在我的电池测量结果是80毫欧左右
电池是三洋的正品电池 正确数值应该是20毫欧左右的
结果还是有很大误差
嗯 继续努力

我觉得是有个重要的因素不知有没有考虑到,就是电池盒的弹簧的电阻,这个不同材料影响很大。我这用的弹簧铁质镀镍的阻值有0.1到0.2欧。
市场的各大公司的快充为什么正负极都用一个很宽的电池片(一般是铜质镀镍),我想就是弹簧阻值过大的原因。

网友:
向老婆申请点经费,准备买个来学习学习!

网友:
已经买了本开发板,正在学习!

网友:
上位机用了IOCOMP控件,如何发布软件呢?
让客户装盗版IOCOMP么?

网友:
上位机用了IOCOMP控件,如何发布软件呢?
让客户装盗版IOCOMP么?
=====================================================

上位机目前不发布源码了. 现在提供这个只是给个人参考 设计版权问题请各自评估后删除.

网友:
记号!俺的还没开工,过年闹的懒洋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位机用了IOCOMP控件,如何发布软件呢?
让客户装盗版IOCOMP么?
=====================================================
上位机目前不发布源码了. 现在提供这个只是给个人参考 设计版权问题请各自评估后删除.

我只是问一下如何打包发布

网友:
我的电池弹簧是这样处理的,这种方式只能测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总是感觉V0 在哪个时间点测试 不好把握
所以 现在采用 (V1-V2)/(I1-I2)
呵呵····
现在我的电池测量结果是80毫欧左右
电池是三洋的正品电池 正确数值应该是20毫欧左右的
结果还是有很大误差
嗯 继续努力
我觉得是有个重要的因素不知有没有考虑到,就是电池盒的弹簧的电阻,这个不同材料影响很大。我这用的弹簧铁质镀镍的阻值有0.1到0.2欧。
市场的各大公司的快充为什么正负极都用一个很宽的电池片(一般是铜质镀镍),我想就是弹簧阻值过大的原因。

接触电阻考虑过的
但是 这个版本暂时是没法解决啊
好的充电器 三洋M55 M56之类的我也有
的确是用的很好的宽的弹片
但是 貌似国内没这样的座子 呵呵

现在内阻作为一个大概的测量
主要用于判断电池的一致性
内阻的准确度 还是不行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上位机用了IOCOMP控件,如何发布软件呢?
让客户装盗版IOCOMP么?
=====================================================
上位机目前不发布源码了. 现在提供这个只是给个人参考 设计版权问题请各自评估后删除.
我只是问一下如何打包发布

把涉及到该控件的dcu等文件全部一起打包 就行了的
其实 安装文件夹里面 所有文件我一股脑啥都放上去了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电池弹簧是这样处理的,这种方式只能测试用.

引用图片

你的这个座子不错 能不能发个座子整体的图?
看起来你的座子比我们现在用的要好的多

网友:
楼上那个座子的图好像是自己改装的 ^_^

网友:
是公司一个产品用的,把没用的地方锯掉,只留电池盒部分.
这个弹簧虽然看着比较粗但是材料为铁质镀镍,阻值很大超过0.1欧,所以就用铜丝直接与电池相联,以减小阻值.

【18楼】 litteworm:
好的充电器 三洋M55 M56之类的我也有
的确是用的很好的宽的弹片
但是 貌似国内没这样的座子 呵呵

这个应该是定做的.

编辑内容:加图.

楼主:
哈哈 看到了 你电池盒子不错
中间还留了一个方孔 看你焊接了一个4148  应该是温度检测????
呵呵···
不错的盒子 只是估计利用不了 因为你说要锯掉XXX````

网友:
虫子, 我感觉这个位置的 4148 做温度检测好像还不如我们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 看到了 你电池盒子不错
中间还留了一个方孔 看你焊接了一个4148  应该是温度检测????
呵呵···
不错的盒子 只是估计利用不了 因为你说要锯掉XXX````

最4148,是测试的.

是从报废的产品上锯下来的.

如果设计好了可以开个模,也要不了多少钱,顺便一起把电池片也搞定最好了.

回复 网友A:
虫子, 我感觉这个位置的 4148 做温度检测好像还不如我们的呢

没出去买NTC,就用了两个4148找了个地挖了个洞就放那了.

网友:
图中标出的是不是NTC啊?

我觉得这里用贴片的测试出来的结果与电池的实际温度较大的偏差,且有时间有滞后.
我认为能贴着电池表面(可以用点软性的导热材料以增大与电池接触面积),且与PCB有一定的距离较好.

网友:
图中标出的是不是NTC啊?

我觉得这里用贴片的测试出来的结果与电池的实际温度较大的偏差,且有时间有滞后.
我认为能贴着电池表面(可以用点软性的导热材料以增大与电池接触面积),且与PCB有一定的距离较好.

===================================

确实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不知道什么软的导热材料是合适的.

网友(2010-04-28):
电池测温的软性导热材料

软性硅胶导热绝缘垫 (原文件名:软性硅胶导热绝缘垫.jpg)

网友(2011-04-07):
太NB了,占位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