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东西时顺便派了几张 3457A 内部图,和 jj 的 3456A 对比下 :D

楼主(2010-03-05):
电压基准板

引用图片 jj3055 的 3456A

3457A 用的是同一个板

引用图片 jj3055 的 3456A 模拟部分

3457A 没有搭棚焊的,美观多了 :)

引用图片 jj3055 的 3456A

真整齐阿,3457A :D

电阻基准和比例

引用图片 jj3055 的 3456A,用的是 HP 自己的线绕电阻

3457A,改用威世的金封金箔电阻,不知道是否更好

数字电路部分

引用图片 jj3055 的 3456A,区别好像不大

网友:
跳字王3457

网友:
相机档次和拍照技术都不低啊

网友:
啥样的相机可以把芯片上的字符都拍的这么清楚? 千元以下的卡片DC有戏吗?

网友:
板子真漂亮、摄影技术更高!!!

羡慕、佩服!!

网友:
相机不错
拍照技术不错
板子更不错···

网友:
lilith的摄影技术厉害,能用卡片机拍出这个效果!牛!!!

看样子3457的做工也不一般啊,和3456有的一比,唯一让我看不舒服的是它的液晶显示器,呵呵,个人主观意见。

传说中的跳大神是否真有其事????

lilith能不能把3457彻底解剖一下啊?

网友:
是啊,看里面的工艺和用料很不错的,传说中的跳大神我也持怀疑态度

网友:
强烈要求说出相机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样子3457的做工也不一般啊,和3456有的一比,唯一让我看不舒服的是它的液晶显示器,呵呵,个人主观意见。
传说中的跳大神是否真有其事????
lilith能不能把3457彻底解剖一下啊?

本来昨天就想彻底解剖下了的,但太晚了,我又不擅长拆东西,下午看没事的话试试看,到底怎么样才能把板子给拆出来...

跳是跳的,比如基本档(3V)短路或者测 3V 基准/分压后的 LTZ,PLC=100 的话大约有 1uV 跳动(一个字),30V 档就跳得厉害了。测标准电池表现好得多,PLC=10 几乎都不跳。

显示器确实很不爽,但好处是只有 6871 一般的功耗 :D 我也想过用 5x7 点阵 LED 改造下,但一直没舍得动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强烈要求说出相机型号

照片 EXIF 信息里面有阿 :)

相机是我五六年前买的,已经很老了,只有 600 万像素,镜头是家里面的,应该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买的。

网友:
草,怪不得图片这么好,原来是美能达的单反!我以为是美能达傻瓜呢,你有美能达情节,我看你还有美能达的胶片机好象是300。我有一箱的MD卡口镜头,全都没用了!!!

3456就是稳定性好,简直就是稳如泰山,丝毫不动,我放单位寝室的那台机子前天开机一天,整天稳定在一个字,极偶尔跳一下,家里这台稍微差点。

网友:
这个帖子最好能移到万用表论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草,怪不得图片这么好,原来是美能达的单反!我以为是美能达傻瓜呢,你有美能达情节,我看你还有美能达的胶片机好象是300。我有一箱的MD卡口镜头,全都没用了!!!
3456就是稳定性好,简直就是稳如泰山,丝毫不动,我放单位寝室的那台机子前天开机一天,整天稳定在一个字,极偶尔跳一下,家里这台稍微差点。

那比 6871 还稳了,哎 :(、、、 那台美能达 X300 是老爸的 :)

刚才把频率计也拆开看了看,嗯...好像可以自己加恒温晶振的样子

顺便在想,哪一种拍法比较好看?

网友:
樓主, 請問您的頻率計是甚麼牌子?

网友:
一直没有认可美能达(二线品牌),朋友说起美能达的阿尔法7很受一些人的追捧,现在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樓主, 請問您的頻率計是甚麼牌子?

惠普的 10 位(半?)频率计...:D 每秒 9 位(半)的速度...可惜没有恒温晶振选件,遗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lith能不能把3457彻底解剖一下啊?

终于半解剖了,模拟板全部拆下来了,数字板...拆不动了 :(、、、闪光灯太吃电池了,慢慢拍...

网友:
竟然全用直插, 究竟是那年代的产物?

网友(2013-01-25):
工艺真好,简直是艺术器

网友:
15年前的东西了吧

网友(2013-03-03):
机器好,照相技术更好

网友(2022-09-24):
问各位,这表里有没有78xx或类似的三端稳压?

网友:
那几个共同泡脚的小澡盆好可爱啊,正式的称谓叫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