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2X GPIO 做输入

楼主(2010-03-05):
看了看datesheet还是一头雾水,刚开始弄TMS320F28027,比如我要将GPIO33弄成输入,怎么检测它的结果,谢谢

网友:
不明白你所谓的要检测它的结果,实说能不能真正当成输入吗?那就直接读取一个外部的电压来看就好了,比如将引脚接GND或者VCC然后看看读到的数据是不是0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