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码630解码1527,1527遥控两个键,请问程序有什么问题, 编译成功,但 写不进芯片去,偶尔

楼主(2010-03-05):
请高手指点: 学习码630解码1527,1527遥控两个键,请问程序有什么问题, 编译成功,但 写不进芯片去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6630.h>
__CONFIG( WDTDIS  & PWRTEN &INTOSCIO & MCLRDIS);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fin         RA2   //11脚
#define fmq          RC0    //10脚蜂鸣器
#define        laba                RC2  //8脚报警
#define   chufa                RC3  //7 脚传感踩下为低
#define unlock        RC5         //5脚 解锁
#define  ceshi    RC4   //6脚
#define led                        RC2  //8脚
#define study                   RC1                //9脚学习按钮

uint  l1, m1,n1;
uchar tlow;
uchar thigh;
uchar recnt;  //接收位数24位
uchar keygeshu;//键数
uchar tmp1;  //键按下时间变量
uchar tmp2;   //学习按下时间变量
uchar tmp3;  //临时
uchar ks11;  //开锁码1
uchar ks12;
uchar ks13;
uchar js11;  //加锁码1
uchar js12;
uchar js13;
uchar ma01;  //学习码变量
uchar ma02;
uchar ma03;
uchar ma11;  //上次学习码变量
uchar ma12;
uchar ma13;
uchar ma21;  //学习码变量
uchar ma22;
uchar ma23;
uchar tmp,tmp0;

const  uchar  Cs@0x3ff;

bit   tongbutou; //同步头接收成功标志
bit   rfok;
bit   rf_er;//接收失败
bit   signth; //信号高低标志
bit         study1;//是否学习状态标志
bit        cdj;        //踩下标志
bit          press;//有键按下
bit         anxia;//有键持续按下
bit         xuexi;//学习时间标志

bit      diffkey;  //不同的键
bit           kaisuo;
bit    jiasuo;

/*
void delay1(void)
{
         for(tmp3=0;tmp3<100;tmp3++)
         {}
}*/

void delay2(n1)
{
        for(l1=0;l1<100;l1++)
            {
                          for(m1=0;m1<n1;m1++)
                                {}
            }
}

void delay1(void)
{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
void interrupt ISR (void)
  {

     CLRWDT();

     if(T0IF==1)  //time0 100us中断
      {
              T0IF=0;
              TMR0=179;

     if(rfin==1)
           {

              if(signth==1)//由低到高开始接收
                          {
                              if(tlow>thigh)//判断是否低电平
                                              {

                                         if(tlow>5&&tlow<19&&thigh>2&&thigh<9)
                                                                  {

                                                                  recnt++;//是低电平
                                                                  ma01<<=1;//移动一位

                                                                  }
                                           else
                                                                  {//接收失败
                                                                  rf_er=1;
                                                                  }

                                              }

                              else if(tlow<thigh) //判断是否低高电平
                                                {
                                          if(tlow>2&&tlow<9&&thigh>5&&thigh<19)//
                                                                  {

                                                                  recnt++;//是高电平
                                                                  ma01<<=1;//移动一位

                                                                  ma01++;

                                                                  }
                                          else
                                                                  {

                                                                  rf_er=1;
                                                                  }

                                              }

                               else if(tlow==thigh)
                                              {

                                              rf_er=1;
                                              }

                               if(rf_er==1)
                                      {
                                      tongbutou=0;//接收失败
                                      recnt=0;
                                      rfok=0;
                                      }
                               else
                                      {
                                      if(recnt==8){ma03=ma01;}
                                      else if(recnt==16){ma02=ma01;}

                                      }

                              if(recnt==24)
                                      {
                                              tlow=0;
                                              thigh=0;
                                              recnt=0;
                                              tongbutou=0;
                                             if(ma01==ma11 && ma02==ma12 && ma03==ma13)
                                              {
                                                    rfok=1;  //接收成功
                                                    ma11=0;ma12=0;ma13=0;
                                                   if(ma01!=ma21 || ma02!=ma22 || ma03!=ma23)
                                                       {
                                                            diffkey=1;
                                                            press=1;
                                                            anxia=0;
                                                            tmp2=0;
                                                            ma21=ma01;ma22=ma02;ma23=ma03;
                                                         }
                                                       else
                                                         {
                                                              diffkey=0;
                                                              anxia=1;
                                                              tmp2=0;
                                                           }
                                                 }
                                                 else
                                                 {
                                                        ma11=ma01;ma12=ma02;ma13=ma03;
                                                   }
                                       }

                              thigh=0;        //signth==1函数
                          }

             else   if(tlow>30&&tlow<180)      //判断同步头判断低与if(signth==1)并行
                          {
                            tongbutou=1;  //检测到正确的同步头
                            recnt=0;     //接收位数,清除0

                           }

                             thigh++;
                             tlow=0;
                             signth=0;
                             rf_er=0;//接收失败标志
            }
     else   //与if(rfin==1)接收低并行
           {      //输入端口为低电
              tlow++;
              if(tongbutou==1)//开始接收标志
                      {
                      signth=1;
                      }
              else
                      {
                  thigh=0;
                      }
           }
        }

   if(TMR1IF==1)
         {
                    TMR1IF=0;//清中断标志位
                        TMR1H=0xcf;//初值53035
                        TMR1L=0x2b;

                 if(xuexi)//
                       {
                             ++tmp2;
                             if(tmp2==25)
                             {
                                  tmp2=0;
                                   if(!study)
                                    {
                                        xuexi=0;
                                        study1=1;  //学习状态标志
                                        led=1;
                                        keygeshu=0;
                                        ma23=ma22=ma21=0;
                                    }
                             }
                       }

              if(anxia)
                   {
                           press=0;
                           ++tmp1;
                           if(tmp1==5)
                            {
                                    tmp1=0;
                                    anxia=0;
                                    press=1;
                              }
                     }

          }

  }

  void main(void)
{

        OSCCAL=Cs;
        PORTC=0x20;
        PORTA=0x00;
        CMCON=0x07;
        TRISA=0x07;
        TRISC=0x0a;
        WPUA=0x04;
        IOCA=0x04;
        OPTION=0x0e;

          unlock=0;

        TMR0=179;
        INTCON=0xe0;                //使能timer0;
        T0IE=1;                        //使能timer0;

   if(eeprom_read(1)!=1)
                {
                //        delay1();
                        eeprom_write(1,1);
                        delay1();
                        eeprom_write(2,0);             //存开锁码
                        delay1();
                        eeprom_write(3,0);
                      delay1();
                        eeprom_write(4,0);
                       delay1();
                        eeprom_write(5,0);                //存加锁码
                       delay1();
                        eeprom_write(6,0);
                       delay1();
                        eeprom_write(7,0);delay1();
                }

        ks11=eeprom_read(2);
        //delay1();
        ks12=eeprom_read(3);
        //delay1();
      ks13=eeprom_read(4);
        //delay1();

        js11=eeprom_read(5);
        //delay1();
        js12=eeprom_read(6);
        //delay1();
        js13=eeprom_read(7);
                delay1();

if(eeprom_read(6)!=0) {ceshi=1;}

        TMR1H=0xcf;
        TMR1L=0x2b;                                //time1 0.025s*8预分频定时
        T1CON=0x30;                                //关闭Timer1 设置1:8预分频
        PIE1=0x01;                                //使能time1定时中断
        TMR1IF=0;

        TMR1ON=1;                                        //启动timer1

   while(1)
   {
        if(rfok)
          {
                rfok=0;
                if(!study1)
                  {
                          if(press)
                         {
                                if(ks11==ma01 &&  ks12==ma02 && ks13==ma03)
                               {
                                     unlock=1;
                                     kaisuo=1;
                                     jiasuo=0;
                                     fmq=1; delay2(100); fmq=0; delay2(100);
                                         fmq=1; delay2(100); fmq=0; delay2(100);
                                 }
                                else if(js11==ma01 && js12==ma02 && js13==ma03)
                                 {
                                     unlock=0;
                                     kaisuo=0;
                                     jiasuo=1;
                                     fmq=1; delay2(100); delay2(100); delay2(100);
                                     fmq=0;
                                 }
                       }
                }
               else
               {
                       if (diffkey)
                       {
                                ++keygeshu;
                           if(keygeshu==1)
                               {

                         eeprom_write(2,ma01);             //存开锁码
                        delay1();
                        eeprom_write(3,ma02);
                      delay1();
                        eeprom_write(4,ma03);
                      delay1();
                                   //save();
                                }
                    else if(keygeshu==2)
                                {
              eeprom_write(5,ma01);             //存加锁码
                          delay1();
                        eeprom_write(6,ma02);
                      delay1();
                        eeprom_write(7,ma03);
                      delay1();

         // save1();
                      keygeshu=0;
                      led=0;
                      study1=0;
                                 }

                      //ceshi=1;
                      //anxia=1;
                      //press=1;
                         }
                 }
      }

    if(!study)//学习
        {
                if(!study1 && !xuexi)
                {
                        xuexi=1;
                        tmp2=0;
                  }
          }
   else
          {
                  xuexi=0;
                  tmp2=0;
                  led=0;
                  study1=0;
                  keygeshu=0;
          }

  }

}

楼主:
用MPLAB8.0版本编译成功 ,偶尔一次能够写进芯片,偶尔又不行。请指点

网友:
可能是遇到双内部的问题,ICD2是不行的。

网友:
把复位脚挑出,一直加着12V,这样可以应急

楼主:
编译都能够成功,在什么都没改变的情况下,有时编译后能够写进芯片,有时编译后又写不进去,不知道什么原因?能够写进芯片的程序都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
烧写器的问题。一般是烧内部振荡+内部复位导致的。ICD2烧不稳定。

网友:
你可以考虑换一下PICKIT3试试。方便的话你可以给我发个E-MAIL,我们细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现在搞定了吧,BBS没太关注,资料信息里面有的。

网友(2016-11-30):
  都没容错功能,实际上很多干扰,你这个信号差点就解码不出,

网友(2017-02-10):
这种毫无意义的挖坟贴,莫大处理不处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