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半电直

楼主(2010-03-05):
有没人做三通半电直的,诚心请教。
现在做这个的都是直接把陀螺仪输出端接在单片机ADC端口上,但是不同陀螺仪Out输出端的直流电压相差是比较大的。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
杂没人呢,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0-05-17):
开机延时后读入AD值,工作时以此为基准,AD-基准的差为陀螺仪输出。

网友:
开机时陀螺仪都有个自校准的过程

楼主:
开机时,电直拿在手上,不同的人不一样哦,这里边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
楼主,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你的通信协议是怎么搞的,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2010-11-16):
回复 网友A:

晕,哪个拿在手上初始化?
通电后,检测AD值连续多少时间波动小于某个值才读入进入校准程序。
拿地手里,永远都通不过校准。
放在地上等初始化完成就行。

网友(2011-06-04):
电平转换!